程控1-100分频比的数字分频器(输入信号频率100Hz-100kHz) 。可以用单片机

楼主(2020-09-14):
有具体步骤 和解释  和怎么改分频比

网友A:
是方波吗?
可以试试中断处理,几分频 就用几个下降沿后取反。这样你的分频系数就是下降沿的个数。
比如 5 分频,等到五个下降沿  输出取反

网友B:
     采用两片CD4522芯片可完成1—100任意分频,分频系数可采用8位二进制数码开关输入给CD4522,为了灵活快速的改变分频系数可采用单片机。手中有CD4522分频电路图,新入论坛不会发图,在网上可找到CD4522可预置分频电路图。

网友B:
   可采用两片CD4522实现1-100任意分频,分频系数可采用8为二进制拨码开关输入给CD4522,若想随意快速实现1—100任意分频,可使用单片机将二进制分批把数据输入给CD4522,可在网上收CD4522分频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