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笔记本没有e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误?求解答

楼主(2020-09-14):
资料是其他网站下的

网友A:
因为你引用的某些.H头文件采用了绝对路径,改成相对路径后,再移动你工程的位置就没问题了。

网友B:
直接百度翻译一下,我不懂得英文,估计是原来的资料需要调用路径在E盘的文件,你把路径改到那个文件所在的文件夹试试

网友C:
里面STartup_STM32F10X_HD.s的文件放置的路径,找不到,设置里面重新设定新的文件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引用的某些.H头文件采用了绝对路径,改成相对路径后,再移动你工程的位置就没问题了。

是修改魔法棒里的c\c++的内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