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机配用的启动电容(CBB电容大品牌),三天两头就损坏

楼主(2020-09-15):
遇到一个交流电机配用的启动电容(CBB电容大品牌),三天两头就损坏,交流电机30W,电容是2.5uf,耐压500v,电容的容量下降很快,使用两天就降到1.5Uf,电机也更换过,照样还是出现这个毛病

网友A:
电机功率明显与电容不匹配

网友B:
XL=1/(2πfc)=1274Ω  , I=U/R=220/1274=0.172A  ,又因为你的电机功率为30W 所以I=P/U=30/220=0.136A      CBB电流是超过电机的电流的,长期瞬间电流超负荷 就会造成CBB电容容量下降;

网友C:
用铁壳油浸电容或风扇电容。

网友D:
单相电机工作电容的计算公式:GC=1950I/Ucos∮(微法)
I:电机电流,
U:单相电源电压,
cos∮:功率因数, 取0.75,
1950:常数
算出单相电机工作电容后,起动电容按工作电容的1-4倍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相电机工作电容的计算公式:GC=1950I/Ucos∮(微法)
I:电机电流,
U:单相电源电压,

好的,谢谢

网友E:
换成耐压630V的油浸电容

网友F:
计算值取1-4倍是不对的,我的经验是100W  4.5uF左右  适当选小一点 电容上电流小,能用的住。带不动的话还是选瓦数大点的电机

网友G:
應該如果會很容易損壞的話其他因素先不管先把耐壓提高

网友G:
維修東西的時候有時候經常都是購買零售店的電子材料電容器的購買如果不從原廠購買也許他的耐壓和容值都被改過了、這也是有可能必須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