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机的最大工作电流

楼主(2020-09-15):
请问直流电机空载启动,那么它的最大工作电流应该是怎么计算的?谢谢!

网友A:
启动前电机时静止的,启动瞬间相当于堵转,堵转就是最大电流,卡住电机轴,串好万用表或者用钳形电流表,通电后短时间内快速读取电流值

网友B:
这货跟负载有很大关系,最直观的是在电路中串入电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