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利用ESP8266控制LED 源程序

楼主(2020-09-15):
输入ESPKLED,LED灯亮,输入ESPGLED,灯灭

/**************************************************
*
*    平台:keil5 + STC154K58S
*    功能:输入ESPKLED,LED灯亮,输入ESPGLED,灯灭
*    日期:2020年7月22日
*
***************************************************/

# include "config.h"
# include "GPIO.h"
# include "delay.h"
# include "USART.h"
# include <string.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s;
uchar flag;
uchar a;

sbit LED = P0^0;

void delay()   //延时1000ms
{
    uchar i;
    for(i=0;i<5;i++)
    {
        delay_ms(200);
    }
}

void GPIO_init()   //将P3口设置为准双向口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3;
    GPIO_init3.Mode = GPIO_PullUp;
    GPIO_init3.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lize(GPIO_P3, &GPIO_init3);
}

/******************************************************
*
*   功能:串口初始化
*   描述:8位波特率可变,使用定时器1,波特率为115200
*         使用P30,P31口
*
*
*******************************************************/

void USART_init1()
{

    COMx_InitDefine USART_init1;
    USART_init1.UART_Mode = UART_8bit_BRTx;     //模式
    USART_init1.UART_BRT_Use = BRT_Timer1;      //使用定时器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USART_init1.UART_BaudRate = 115200UL;        //波特率
    USART_init1.Morecommunicate = DISABLE;      //多机通讯禁止
    USART_init1.UART_RxEnable = ENABLE;         //允许接收
    USART_init1.BaudRateDouble = DISABLE;        //波特率不加倍
    USART_init1.UART_Interrupt = ENABLE;         //允许中断
    USART_init1.UART_Polity = PolityLow;        //优先级低(默认)
    USART_init1.UART_P_SW = UART1_SW_P30_P31;   //USART端口
    USART_init1.UART_RXD_TXD_Short = DISABLE;  //内部短路RXD与TXD, 做中继
    USART_Configuration(USART1, &USART_init1);

}

/****************************************************
*
*  功能:ESP8266模块初始化
*  描述:利用AT指令,
*        设置WIFI名称为:ESPESP1
*        密码:12345678
*        端口:3333
*        IP地址:192.168.4.1(默认)
*
*****************************************************/

void ESP8266_init()
{

    for(s=0;s<3;s++)  //多进行几次初始化
     {
       PrintString1("AT\r\n");
       PrintString1("AT+RST\r\n");
       delay();
       PrintString1("AT+CWMODE=3\r\n");
       delay();
       PrintString1("AT+CWSAP=\"ESPESP1\",\"12345678\",5,3\r\n");
       delay();
       PrintString1("AT+RST\r\n");
       delay();
       PrintString1("AT+CIPMUX=1\r\n");
       delay();
       PrintString1("AT+CIPSERVER=1,3333\r\n");
       delay();
     }
}
/**************************************
功能描述:握手成功与否函数
入口参数:uint8 *a
返回值:位
***************************************/
bit Hand(uchar *a)
{
    if(strstr(RX1_Buffer,a)!=NULL)     //判断字符串a是否是字符串Rec_Buf的子串
            return 1;                     //如果字符串a是字符串Rec_Buf的子串
        else
                  return 0;                     //如果字符串a不是字符串Rec_Buf的子串
}
void main()
{
    GPIO_init();
    delay_ms(10);

    USART_init1();

    ES = 1;               //允许串口1中断
    EA = 1;               //允许总中断
    delay_ms(20);

    ESP8266_init();

    while (1)
        {
                delay_ms(1);
                if(COM1.RX_TimeOut > 0)                //超时计数
                {
                        if(--COM1.RX_TimeOut == 0)
                        {
                                if(COM1.RX_Cnt > 0)
                                {
                    if(Hand("ESPKLED"))
                                        {

                          ES = 0;   //关闭串口1中断
                          LED = 0;
                          ES = 1;  //打开串口1中断
                                        }
                                        if(Hand("ESPGLED"))
                                        {

                          ES = 0;   //关闭串口1中断
                          LED = 1;
                          ES = 1;  //打开串口1中断
                                        }
                                }
                                COM1.RX_Cnt = 0;
                        }
                }
        }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2022-01-17):
这个怎么没人赞呢?

网友B(2022-04-10):
如果可以连接阿里云就更加完美了

网友C(2022-07-27):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没人赞呢?

如果直接用8266控制,节省STC15单片机,可能就会有人点赞; 如果连接阿里云就更加完美;  如果直接使用每月10圆以下的sim卡+家用路由器+8266来控制,可能会得到大大的赞。

网友D:
正好用的上,学习学习

网友E(2022-09-19):
引用 网友B:
如果可以连接阿里云就更加完美了

我连接的百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