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ct6配置PWM TIM8_CH2N TIM8_CH3N

楼主(2020-09-15):
void TIM8_PWM_Init(int arr,int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8, ENABLE);        //使能定时器3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GPIO外设和AFIO复用功能模块时钟

                         //设置该引脚为复用输出功能,输出TIM3 CH2的PWM脉冲波形        GPIOB.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TIM_CH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

           //初始化TIM8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80K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8,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初始化TIM8 Channe 2 3 PWM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utputNState 配置N模式通道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NPolarity 配置N模式通道
                TIM_OC2Init(TIM8,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8 OC2
                TIM_OC3Init(TIM8,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8 OC3

                TIM_OC2NPolarityConfig(TIM8,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8在CCR2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配置N模式通道
          TIM_OC3NPolarityConfig(TIM8,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8在CCR3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配置N模式通道

                TIM_CtrlPWMOutputs(TIM8,ENABLE);        //MOE 主输出使能

          TIM_ARRPreloadConfig(TIM8, ENABLE); //使能TIMx在ARR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8, ENABLE);  //使能TIM3

}

MINISTM32 PWM输出实验.7z

网友A(2022-04-07):
牛皮啊老哥,下载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