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怎么连接8位数码管引脚

楼主:
我有一个程序想在数码管上显示时间,但不知道怎么连接数码管引脚
用的芯片stm32f103rc:

数码管MAX7219:

网友A(2020-09-16):
有没有懂的大哥帮忙改一下

网友B:
stm32引脚设置推完输出,然后就根据数据编码编程就可以了,数据编码可以在使用手册上找

网友C:
/***************************************************************** * 常用符号定义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 定义MAX7219寄存器 *******************************************************************/ #define REG_NO_OP 0x00 // 定义空操作 #define DIG_1 0x01 // 定义数码管1 #define DIG_2 0x02 // 定义数码管2 #define DIG_3 0x03 // 定义数码管3 #define DIG_4 0x04 // 定义数码管4 #define DIG_5 0x05 // 定义数码管5 #define DIG_6 0x06 // 定义数码管6 #define DIG_7 0x07 // 定义数码管7 #define DIG_8 0x08 // 定义数码管8 #define REG_DECODE 0x09 // 定义解码控制 #define REG_INTENSITY 0x0a // 定义显示亮度 #define REG_SCAN_LIMIT 0x0b // 定义扫描限制 #define REG_SHUTDOWN 0x0c // 定义"shutdown"模式 #define REG_DISPLAY_TEST 0x0f // 定义"display test"模式 #define INTENSITY_MIN 0x00 // 定义最低显示亮度 #define INTENSITY_MAX 0x0f // 定义最高显示亮度 /********************************************************************* * 定义硬件引脚连接 *********************************************************************/ #define DATA P2^3; //定义P3_5连接MAX7219 DATA引脚 #define CLK P2^5; //定义P3_4连接MAX7219 CLK 引脚 #define CS P2^4; //定义P3_3连接MAX7219 CS 引脚(实际按7221设) /*********************************************************************** * 共阴极七段数码管显示对应段查询表(数字0-9分别对应code_table[0]-[9]) ***********************************************************************/ uchar code code_table[10]= {0x7e,0x30,0x6d,0x79,0x33,0x5b,0x5f,0x70,0x7f,0x7b}; /*采用数组*/ /*********************************************************************** * MAX7219_SendByte() * * 描述: 向MAX7219传送一字节数据 * Arguments : dataout = data to send * Returns : none *************************************************************************/ void MAX7219_SendByte (uchar dataout) { char i; for (i=8; i>0; i--) { uchar mask = 1 << (i - 1); // 设置掩码 CLK=0; // CLK 置低 if (dataout & mask) // 判断并输出一位    DATA=1; // 输出"1" else // 或    DATA=0; // "0"    CLK=1; // CLK 置高 } } /*********************************************************************** * MAX7219_Write() * * 描述: 向 MAX7219 写命令 * Arguments : reg_number = register to write to * dataout = data to write to MAX7219 * Returns : none *************************************************************************/ void MAX7219_Write (uchar reg_number, uchar dataout) { CS=0; // CS置低选通 MAX7219 M AX7219_SendByte(reg_number); // 写 register number 到 MAX7219 MAX7219_SendByte(dataout); // 写 data 到 MAX7219 CS=1; // 利用CS上升沿锁存以上移位进输入的16位数据 } /************************************************************************** * MAX7219_DisplayChar() * * 描述: 使某一位显示一个数字 * Arguments : digit = digit number (0-7) * character = character to display (0-9, A-Z) * Returns : none **************************************************************************/ void MAX7219_DisplayChar (char digit, char character) { MAX7219_Write(digit, character); } /************************************************************************** * MAX7219_Clear() * * 描述: 清除所有位的显示 * Arguments : none * Returns : none ***************************************************************************/ void MAX7219_Clear (void) { uchar i; for (i=0; i < 8; i++) MAX7219_Write(i, 0x00); // 清除所有位的显示 } /************************************************************************** * MAX7219_SetBrightness() * * 描述: 设置数码管显示亮度 * Arguments : brightness (0-15) * Returns : none ***************************************************************************/ void MAX7219_SetBrightness (char brightness) { brightness &= 0x0f; // 屏蔽高位字节 MAX7219_Write(REG_INTENSITY, brightness); // 设置数码管显示亮度 } /************************************************************************** * MAX7219_DisplayTestStart() * * 描述: 进入 test 模式 * Arguments : none * Returns : none ***************************************************************************/ void MAX7219_DisplayTestStart (void) { MAX7219_Write(REG_DISPLAY_TEST, 1); // 置 MAX7219 为 test 模式 } /************************************************************************** * MAX7219_DisplayTestStop() * * 描述: 退出 test 模式 * Arguments : none * Returns : none ***************************************************************************/ void MAX7219_DisplayTestStop (void) { MAX7219_Write(REG_DISPLAY_TEST, 0); // 置 MAX7219 为正常显示模式 } /************************************************************************** * MAX7219_ShutdownStart() * * 描述: 进入 shutdown 模式 * Arguments : none * Returns : none ***************************************************************************/ void MAX7219_ShutdownStart (void) { MAX7219_Write(REG_SHUTDOWN, 0); // 置 MAX7219 为 shutdown 模式 } /************************************************************************** * MAX7219_ShutdownStop() * * 描述: 退出 shutdown 模式 * Arguments : none * Returns : none ***************************************************************************/ void MAX7219_ShutdownStop (void) { MAX7219_Write(REG_SHUTDOWN, 1); // 置 MAX7219 为正常显示模式 } /************************************************************************** * MAX7219_Init() * * Des cription: MAX7219初始化模块; 应该先于其他MAX7219函数而被调用 * Arguments : none * Returns : none ***************************************************************************/ void MAX7219_Init (void)     //初始化 { DATA=1; // 置DATA为1 CLK=1;    // 置CLK 为1 CS=1;    // 置CS 为1 MAX7219_Write(REG_SCAN_LIMIT, 7); // 设置为全显示 MAX7219_Write(REG_DECODE, 0x00); // 所有位设置为非解码方式 MAX7219_ShutdownStop();     // 置 MAX7219 为正常显示模式 (非shutdown模式) MAX7219_DisplayTestStop();     // 置 MAX7219 为正常显示模式 (非test模式) MAX7219_Clear();       // 清除所有位的显示 MAX7219_SetBrightness(INTENSITY_MAX);    // 置最大亮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