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寄存器相关问题

楼主(2020-09-15):
我想把SDA接的引脚改成PF4,奈何本人对寄存器所知不多,麻烦大佬帮忙看看....

#define SCCB_SDA_IN()  {GPIOG->CRH&=0XFF0FFFFF;GPIOG->CRH|=0X00800000;}
#define SCCB_SDA_OUT() {GPIOG->CRH&=0XFF0FFFFF;GPIOG->CRH|=0X00300000;}

//IO操作函数
#define SCCB_SCL                    PDout(3)                 //SCL
#define SCCB_SDA                    PGout(13)                 //SDA

#define SCCB_READ_SDA            PGin(13)                  //输入SDA
#define SCCB_ID                           0X42                          //OV7670的ID

网友A:
首先找到GPIOF是CRL还是CRH里面,然后看那个手册,写的也比较详细,八位表示一个IO口,然后把第四个IO口清0再赋值。

网友B:
#define SCCB_SDA_IN()  {GPIOF->CRL&=0XFFF0FFFF;GPIOF->CRL|=0XFFF0FFFF;}
#define SCCB_SDA_OUT() {GPIOF->CRL&=0XFFF0FFFF;GPIOF->CRL|=0XFFF0FFFF;}

网友B:
百度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