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怎么接PT100温度传感器?

楼主(2020-09-16):
(无正文)

网友A:
首先,PT100的电阻信号可转换为电压信号,经运放电路,然后经过ad转换电路(或芯片内置ad进行转换)转化为数字信号传到芯片,芯片读取对应的数字信号,经软件对该接收到的信号计算,最终得出一个电压与温度(即PT100阻值)的类线性曲线,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PT100测外界温度;

网友B:
需要运放器件或分压电路

网友C:
差分运放和AD转换电路,51这款单片机没有自带AD,这就没意思了

网友D:
等会我发个pt1000的原理图

网友E:
在此论坛中搜索PT100可以找到许多帖子。

网友F:
设计一个恒流源,流进PT1000,之后用电阻分压,再经一个低噪声的运放,把电压放大几十倍,之后这个电压再进入CPU的ADC  IO口算出其中的值。

网友G:
PT100是电阻信号,单片机不认识。
单片机只能接收数字信号。
你要做的是:将PT100是电阻信号,转成单片机能接收数字信号,就OK了。
通常的做法是,先转成电压信号,再用AD转成数字信号。

网友H:
论坛里找个电压表仿真,把里面电压采集的采集的部分换成你的传感器 然后做个查表程序 就可以很简单

网友I:
用一个AD转换模块,然后找温度与电压的关系,就可以了

网友J(2020-10-21):
先转成电压信号,再用stc15系列自带ADC功能的单片机,经过数模转换转成数字信号,再进行查表计算,然后就可以送显示或者控制其他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