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详细的51单片机读取DS18B20温度C语言源代码

楼主(2020-09-16):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Q=P3^7;
bdata  uchar dat;
sbit   dat0=dat^0;
sbit   dat7=dat^7;
uchar dp[16]={0,0,1,1,2,3,3,4,5,5,6,6,7,8,8,9};

uchar code seg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 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89,0x8c,0xbf,0xff};

uchar dbuf[4]={0,0,0,0x12};

void disp(void)
{
        uchar i,n,bsel;
        bsel=0x01;
        for(n=0;n<4;n++)
        {
                P2=0xf0|bsel;
                P0=segtab[dbuf[n]];
                if(n==1)P0=P0&0x7f;
                bsel=_crol_(bsel,1);
                for(i=1;i<200;i++);
                P0=0xff;

        }

}

void  delay15(uchar n)                //15us????
{ do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n--;
        }while(n);
  }
bit reset(void)         //初始化DS18B20
{
         bit err;
   DQ=0;                        //在数据线上产生600US低电平
   delay15(40);
   DQ=1;                        //数据线电平拉高
   delay15(4);        //延时60us
   err=DQ;                        //将读数据线状态,如果为低则复位成功
   delay15(18);        //     如果数据线为高则复位不成功
   return(err);
}

void wrbyte(uchar d)        //单片机向DS18B20发送一个字节的命令
{
         uchar i;
   dat=d;
   for(i=8;i>0;i--)           //循环写入8位
   {
                 DQ=0;                            //数据低电平产生15us
     delay15(1);
           DQ=dat0;                        //将当前数据为送至数据总线
           dat=dat>>1;                //将下一位要写入的数据移到最低位
           delay15(1);                //延时15us
     DQ=1;                            //数据线拉高为写入下一位做准备
    }
}

uchar  rdbyte(void)        //从DS18B20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i;
    dat=0;                                 //读取数据初始值要为0
    for(i=8;i>0;i--)         //循环读取8位(先低后高)
    {
                          dat=dat>>1;   //读出数据线右移一位
                                DQ=0;         //产生1us负脉冲
                                _nop_();
        DQ=1;                            // 产生15us高电平
        delay15(1);
        dat7=DQ;            // 读取到数据放入暂存·
        delay15(4);  // 延时,为读取下一位做准备
      }
     return(dat);  //将读取到的温度值返回给单片机
  }

void convert(void) //启动DS18B20开始温度转换
{
        bit err;
        err=reset();     //先复位温度传感器
        wrbyte(0xcc);   //由于我们本次只用了一个温度传感器,则这里跳过传感器的识别
        wrbyte(0x44);   //启动温度传感器

}
int readt(void)//读取DS18B20暂存器中的值
{
        uchar h,l;
        bit err;
        err=reset();  //复位温度传感器
        wrbyte(0xcc);//跳过多传感器识别
        wrbyte(0xbe);//读暂存指令
        l=rdbyte();  //读取温度低位
        h=rdbyte();  //读取温度高位
        return(h*256+l);  //返回读取到的温度
}

void format(int t)//将读取到的温度值转换为带一位小数的BCD码格式送至缓存区,并灭掉高位0
{
        bit zf;     // 正负标记,0正数;1负数
        zf=0;
        if(t<0)     //如果温度在0度以下
        {
                zf=1;     //置为负数标志
                t=-t;     //求补码
        }
        dbuf[0]=dp[t&0x0f]; //求出温度的小数
        t=t>>4;   //移掉小数部分

        if(t==0xff)t=99;  //字节扩展
        dbuf[3]=t/100;    //求出百位
        t=t%100;
        dbuf[2]=t/10;    //求出十位
        dbuf[1]=t%10;   // 求出个位
        if(zf==1)         //如果是负数
        {
                if(dbuf[2]==0)  // 如果十位为零
                {
                        dbuf[3]=0x13;   //显示格式为“-x.x"
                        dbuf[2]=0x12;

                }
                else        // 如果十位不为零
                dbuf[3]=0x12;  //显示格式为“-xx.x"

        }
        else  //如果是正数
        {

      if(dbuf[3]==0) //如果百位,十位都为零
                        {
                                if(dbuf[2]==0)  //显示格式为x.x
                                 dbuf[2]=0x13;   //如果只有百位为零
                           dbuf[3]=0x13;   //显示格式为xx.x

                        }
        }

}

main()
{
        int temp;   //保存测量的温度值
        while(1)
        {
                temp=0;
                convert();  //启动温度转换
                temp=readt(); // 读取温度值
                format(temp);  //将温度值转换为BCD码送至显缓区
                dis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