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两块LM13232屏幕,为什么清屏时两块屏都清了?

楼主(2020-09-16):
#include "LM13232A.h"
#include "LMFONT.h"

#define        _CS2                PCout(2)
#define        _CS1                PCout(0)
#define        _RST                 PCout(1)
#define        RS                         PCout(11)
#define        SCLK                PCout(10)
#define        SID                 PCout(9)
extern unsigned char LIG1[2];
extern unsigned char LIG2[2];
uchar   ContrastLevel;
extern unsigned char LM_CS;

void lm13232_GPIO_IT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SdCmd(uchar Command)
{
        uchar j;
        SCLK = 1;
        RS = 0;
        if(LM_CS==0)
                _CS1 = 0;
        else
                _CS2 = 0;
        for(j=0;j<8;j++)
         {
                        if(Command&0x80) SID=1;
                        else         SID=0;
                        SCLK=0;
                        SCLK=1;
                        Command=Command<<1;
                }
        _CS1=1;
        _CS2=1;
}

void SdData(uchar DData)
{
        uchar j;
        SCLK = 1;
        RS  = 1;
        if(LM_CS==0)
                _CS1 = 0;
        else
                _CS2 = 0;
        for(j=0;j<8;j++)
         {
                        if(DData&0x80) SID=1;
                                else         SID=0;
                                SCLK=0;
                                SCLK=1;
                        DData=DData<<1;
                }
        _CS1=1;
        _CS2=1;
}

//void WriteScreen(uchar *DisplayData)
//{
//        uchar TempData;
//        uchar i, j;
//        for(i=0;i<4;i++)
//                {
//                        SdCmd(0xb0 | i);        // select page
//                        SdCmd(0x10);            // start form column 0¿aê¼
//                        SdCmd(0x00);            // (2byte command)
//                        for(j=0;j<132;j++)
//                                {
//                                        TempData=(*(DisplayData+(i*132)+j));
//                                        SdData(TempData);
//                                }
//                }
//}

void LM_Pos(uchar x,uchar y)
{
        SdCmd(0xb0+y);
        SdCmd(((x&0xf0)>>4)|0x10);
        SdCmd((x&0x0f)|0x01);
}

void LM_Cler(void)
{
        uchar i,n;
        for(i=0;i<8;i++)
                {
                        SdCmd(0xb0+i);
                        SdCmd(0x00);
                        SdCmd(0x10);
                        for(n=0;n<132;n++)SdData(0x00);
                }
}

void LM_ShowChar(uchar x,uchar y,uchar chr)
{
        uchar c=0,i=0;
        c=chr-' ';
        if(x>Max_Column-1){x=0;y=y+2;}
        if(SIZE ==16)
                {
                        LM_Pos(x,y);
                        for(i=0;i<8;i++)
                        SdData(F8X16[c*16+i]);
                        LM_Pos(x,y+1);
                        for(i=0;i<8;i++)
                        SdData(F8X16[c*16+i+8]);
                }
                else
                        {
                                LM_Pos(x,y+1);
                                for(i=0;i<6;i++)
                                SdData(F6x8[c][i]);
                        }
}

int LM_pow(uchar m,uchar n)
{
        int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void LM_ShowNum(uchar x,uchar y,int num,uchar len,uchar size)
{
        uchar t,temp;
        uchar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LM_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LM_ShowChar(x+(size/2)*t,y,' ');
                                continue;
                        }else enshow=1;

                }
                 LM_ShowChar(x+(size/2)*t,y,temp+'0');
        }
}

//ÏÔê¾ò»¸ö×Ö·ûoÅ′®
void LM_Show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chr)
{
        unsigned char j=0;
        while (chr[j]!='\0')
        {                LM_ShowChar(x,y,chr[j]);
                        x+=8;
                if(x>120){x=0;y+=2;}
                        j++;
        }
}

void LM_ShowCHinese(uchar x,uchar y,uchar no)
{
        u8 t,adder=0;
        LM_Pos(x,y);
    for(t=0;t<16;t++)
                {
                                SdData(Hzk[2*no][t]);
                                adder+=1;
     }
                LM_Pos(x,y+1);
    for(t=0;t<16;t++)
                        {
                                SdData(Hzk[2*no+1][t]);
                                adder+=1;
      }
}
void LM_ShowCHinese_32(uchar x,uchar y,uchar no)
{
        u8 t,adder=0;
        LM_Pos(x,y);
    for(t=0;t<32;t++)
                {
                                SdData(Hzk[8*no][t]);
                                adder+=1;
     }
                LM_Pos(x,y+1);
    for(t=0;t<32;t++)
                        {
                                SdData(Hzk[8*no+1][t]);
                                adder+=1;
      }
}

void LM_DrawBMP(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BMP[])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char x,y;

  if(y1%8==0) y=y1/8;
  else y=y1/8+1;
        for(y=y0;y<y1;y++)
        {
                LM_Pos(x0,y);
    for(x=x0;x<x1;x++)
            {
                    SdData(BMP[j++]);
            }
        }
}

void initLCDM(void)
{
        lm13232_GPIO_ITN();
          _CS1    = 1;
                _CS2    = 1;
    _RST    = 1;
    RS      = 1;
    SCLK    = 1;
    SID     = 1;
//        _RST=1;
        _RST=0;
        delay_ms(1);
        _RST=1;
        delay_ms(100);
    ContrastLevel=0x0f;
        SdCmd(0xaf);

        SdCmd(0x40);
    SdCmd(0xa0);
    SdCmd(0xa6);
    SdCmd(0xa4);
    SdCmd(0xa2);
    SdCmd(0xc8);

    SdCmd(0x2f);

           SdCmd(0x23);

           SdCmd(0xf8);SdCmd(0x00);// Booster Ratio Set= 2x,3x,4x (2byte command)

        SdCmd(0x81);            // E-Vol setting
    SdCmd(ContrastLevel);   // (2byte command)
}

//-----------------------------------
// Main Program
//-----------------------------------
//void LM13232A(void)
//{
//        unsigned char UU[]="LIHUAAN";
//        int aa = 1106495953;
//           initLCDM();
//                LM_Cler();
//        while(1)
//        {
//                LM_ShowChar(90,0,':');
//                LM_ShowString(1,2, UU);
//                LM_ShowNum(0,0,aa,10,16);
//                LM_ShowCHinese(60,2,0);
//                delay_ms(500);//Ñóê±300ms
//                LM_Cler();
//                LM_DrawBMP(0,0,*bmp1);
//                delay_ms(500);//Ñóê±300ms
////         }
//}

网友A:
你共用引脚肯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共用引脚肯定啊

有片选的呀

网友B:
第52行
if(LM_CS==0)
                _CS1 = 0;
        else
                _CS2 = 0;
改成
if(LM_CS==0)
                _CS1 = 0;
                _CS2 = 1;
        else
               _CS1 = 1;
                _CS2 =0;

网友C:
清屏的命令是不是也被另一个接收了。设法证明它没有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