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关于LCD1602显示屏D7口读写的问题

楼主(2020-09-16):
LCD1602显示,一般是单片机向它的D0~D7写数据,但是单片机又要从它的D7读取数据,那这种又要写数据又要读数据的情况,是不是说明LCD1602不能接到74273(输出扩展芯片)上了?因为我单片机要从D7口读取信号(忙信号),而74273只能输出,不能输入。所以LCD1602可以接到74273(输出扩展芯片)上吗?

网友A:
没必要用74273啊,直接接上拉电阻就行了啊

网友B:
判忙不是必须的,可以写数据后延时1ms等待LCD1602忙完使能EN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用74273啊,直接接上拉电阻就行了啊

主要是想扩展,单片机的P0用作地址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判忙不是必须的,可以写数据后延时1ms等待LCD1602忙完使能EN口。

谢谢,我知道啦!

网友C:
只显示时,无需判忙,也无须读数据。

网友D:
先读通LCD1602手册,弄清楚LCD1602是否可是读回数据,如何读回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