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之间485通信

楼主(2020-09-16):
有一个板子是用485往外传数据的,我怎么用另一个板子485把里面的数据显示在液晶显示屏上

网友A:
你好!
1、两块单片机能正常通讯
2、接收端,能正常收到数据
3、对收到的数据做解析
4、解析后用液晶来显示

网友B:
1、先学会如何将现成的数据送到屏上去显示。
2、再学会如何从串口得到数据
3、最后再学会如何将485数据转换成TTL电平的串行数据。

网友C:
另一个板有485接口,找对波特率,单片机中断一次,就收到一字节数据了

网友D:
1.一块板,发送数据,串口显示

网友E:
只加一个485芯片的收发控制 其它和两个板子TTL通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