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于电路浪涌和瞬变防护电路的作用

楼主(2020-09-16):
压敏电阻是一种具有瞬态电压抑制功能的元件,可以用来代替瞬态抑制二极管、齐纳二极管和电容器的组合。压敏电阻可以对IC及其它设备的电路进行保护,防止因静电放电、浪涌及其它瞬态电流(如雷击等)而造成对它们的损坏。使用时只需将压敏电阻并接于被保护的IC或设备电路上,当电压瞬间高于某一数值时,压敏电阻阻值迅速下降,导通大电流,从而保护IC或电器设备;当电压低于压敏电阻工作电压值时,压敏电阻阻值极高,近乎开路,因而不会影响器件或电器设备的正常工作。

压敏电阻广泛地应用在家用电器及其它电子产品中,起过电压保护、防雷、抑制浪涌电流、吸收尖峰脉冲、限幅、高压灭弧、消噪、保护半导体元器件等作用。在应用中,压敏电阻的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
1. 电源线之间或电源线和大地之间的连接,作为压敏电阻,最具有代表性的。使用场合是在电源线及长距离传输的信号线遇到雷击而使导线存在浪涌脉冲等情况下对电子产品起保护作用。一般在线间接入压敏电阻可对线间的感应脉冲有效,而在线与地间接入压敏电阻则对传输线和大地间的感应脉冲有效。若进一步将线间连接与线地连接两种形式组合起来,则可对浪涌脉冲有更好的吸收作用。
2. 负荷中的连接,它主要用于对感性负载突然开闭引起的感应脉冲进行吸收,以防止元件受到破坏。一般来说,只要并联在感性负载上就可以了,但根据电流种类和能量大小的不同,可以考虑与R-C串联吸收电路合用。
3. 接点间的连接,这种连接主要是为了防止感应电荷开关接点被电弧烧坏的情况发生,一般与接点并联接入压敏电阻即可。
4. 主要用于半导体器件的保护连接,这种连接方式主要用于可控硅、大功率三极管等半导体器件,一般采用与保护器件并联的方式,以限制电压低于被保护器件的耐压等级,这对半导体器件是一种有效的保护。

网友A(2023-05-25):
受教了,以后产品中使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