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b6612和l298n的区别

楼主(2020-09-16):
这两个电机驱动模块是不是程序都是统一的,如果程序一样,用tb6612控制电机的程序也可以在l298n上用?
请大佬解答以下

网友A:
取决于你控制的对象是否允许,所以你要先读通两者的手册。

网友B:
tb6612存在PWM控制速度,往里面输入脉冲就行,程序书写相对简单一些

网友C:
TB6612应该是不能与L298N程序通用,看一下他们的Datasheet,根据自己的需求改一下代码就可以了。

网友D:
相比L298N的热耗性和外围二极管续流电路,TB6612无需外加散热片,外围电路简单,只需外接电源滤波电容就可以直接驱动电机,利于减小系统尺寸。对于PWM信号,它支持高达100 kHz的频率,相对L298N的40 kHz也具有较大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