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单片机按键控制两路LED灯输出?

楼主(2020-09-16):
怎么把按键控制两路LED灯输出改为断电后上电(即高电平后低电平在高电平)撤换控制两路LED输出,我在VCC端已经连接了个大电容,但是控制不了,求大神帮忙!!

#include <STC8F2K08S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math.h>                  //计算小数点的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WT_12M          0x83
#define WT_24M          0x81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dat)//延时程序
{
uchar m,n,s;
for(m=dat;m>0;m--)
for(n=20;n>0;n--)
for(s=248;s>0;s--);
}

uchar scale=61;                //定义占空比比例,初始是100%
uchar num2,num,        n,n1;
uchar Key_num=0;   //计时变量
  uchar n;
bit bdata flag_add_dec1=1;        //长按时是减取决于此变量
bit bdata flag_add_dec=0;        //长按时是加取决于此变量
bit bdata flag_add_dec2=0;        //长按时是加取决于此变量

//管脚声明
sbit LED = P1^0;        //灯光控制输出 1
sbit LED1= P1^1;          //灯光控制输出 2
sbit shang= P3^7;          //上电输出脚

/****************主函数**********************/
void main()
{

        P1=0X01;
        while(1)                   //循环
{

        if(shang==1)
         {
                 shang=1;

                delay(8);

                  while(!shang)
                {

               if(flag_add_dec==0)
              {
                LED=0; LED1=1;

              }
                  else if(flag_add_dec1==1)
                   {
                      LED=0; LED1=0;
                   }
                   else if(flag_add_dec2==0)
                   {
                     LED=1;  LED1=0;
                   }
                          delay(20);
             }
                        num=LED;

                  if((LED==0)&&(LED1==1))
                {
                  flag_add_dec=1;
                  flag_add_dec1=1;
                }
           else if((LED==0)&&(LED1==0))
                {
                  flag_add_dec1=0;
                  flag_add_dec2=0;
                }
                else if((LED==1)&&(LED1==0))
                {
                  flag_add_dec2=1;
                  flag_add_dec=0;
                }

        }

}
}

最佳答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补充一下工作状态!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fr     IAP_DATA    =   0xC2;
sfr     IAP_ADDRH   =   0xC3;
sfr     IAP_ADDRL   =   0xC4;
sfr     IAP_CMD     =   0xC5;
sfr     IAP_TRIG    =   0xC6;
sfr     IAP_CONTR   =   0xC7;

unsigned char state,time;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关闭IAP功能
    IAP_CMD = 0;                                //清除命令寄存器
    IAP_TRIG = 0;                               //清除触发寄存器
    IAP_ADDRH = 0x80;                           //将地址设置到非IAP区域
    IAP_ADDRL = 0;
}

char IapRead(int addr)
{
    char dat;
    IAP_CONTR = 0x83;                           //使能IAP
    IAP_CMD = 1;                                //设置IAP读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dat = IAP_DATA;                             //读IAP数据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return dat;
}

void IapProgram(int addr, char dat)
{
    IAP_CONTR = 0x83;                           //使能IAP
    IAP_CMD = 2;                                //设置IAP写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DATA = dat;                             //写IAP数据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

void IapErase(int addr)
{
    IAP_CONTR = 0x83;                           //使能IAP
    IAP_CMD = 3;                                //设置IAP擦除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

void main()
{
    IT0 = 1;                                    //使能INT0下降沿中断
    EX0 = 1;                                    //使能INT0中断
    EA  = 1;                                    //使能总中断
    state=IapRead(0x0400);                            //读取EEPROM保存的数据
    if((state<1)||(state>3))                    //判断数据是否在有效范围
        state=0x01;                             //初始化
    while(1)
    {
        time=P1;                                 //读取P1状态
        time&=0xfc;                              //清除time低2位
        time|=state;                             //赋值time低2位为state
        P1=time;                                 //改变P1低2位状态,高6位保持原状态
    }
}

void INT0_Isr() interrupt 0
{
    if(state==0x01)
        state=0x03;
    else if(state==0x03)
        state=0x02;
    else if(state==0x02)
        state=0x01;

    IapErase(0x0400);//擦除
    IapProgram(0x0400, state);//写入
}

网友B:
是P3.7第一次上电,按键可以控制LED灯,断开后P3.7第二次接电按键不能控制LED灯吗?

网友B:
是P3.7第一次上电,按键可以控制LED灯,断开后P3.7第二次接电按键不能控制LED灯吗?这样的话可以定一个变量count(也可以加按键)进行计数,奇数可控,偶数不可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P3.7第一次上电,按键可以控制LED灯,断开后P3.7第二次接电按键不能控制LED灯吗?这样的话可以定一个变量 ...

就是把按键改为断电后再上电的控制模式,就是
P37从高电平掉到电平后再高电平为一次撤换……。

楼主:
就是把按键模式改为用地电平后再高电平模式,所以我在VCC接了个大电容的缘故,就是断电的短时间它还有电,在上电P37就从低电平变为高电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把按键模式改为用地电平后再高电平模式,所以我在VCC接了个大电容的缘故,就是断电的短时间它还有电, ...

断电后把P37变成输入引脚,上电后变成输出

网友D:
在法拉电容和电源之间串一个二极管,把你的检测引脚接到二极管和电源之间,不然断电之后还是检测到电容的电压,依然是高,没有低的时候。

网友A:
这是一款市售的水晶吊灯分配器电路,既可以用遥控器操作也可以快速拨动电源开关操作。利用电源开关快速通-断-通切换多路灯珠组合。可以参考其电路原理控制LED。楼主也可以利用EEPROM记录上次上电工作状态,掉电后再次上电读取EEPROM保存的数据做判断依据,决定本次上电后工作状态并改写EEPROM作为下次上电的判断依据。

网友E:
51的话直接看原理图定义相应引脚,32的话设置推挽输出定义引脚,注意是共阴极还是共阳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法拉电容和电源之间串一个二极管,把你的检测引脚接到二极管和电源之间,不然断电之后还是检测到电容的电 ...

已经有串接二极管的,断电后P37就为0了的?因为P37是接在二极管正极的,电容接在VCC短时间还是有电的。

网友F:
方法很多:
例如:双击选1路,三击选2路,选过之后,击一次关,再击一次开。
你也可以设计一种方案,只要说得通,能区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款市售的水晶吊灯分配器电路,既可以用遥控器操作也可以快速拨动电源开关操作。利用电源开关快速通- ...

有这方面的源程序例程么?主要是断电上电撤换输出这块……。

网友G:
没电路又讲不清楚

网友H:
楼主是不想关电后灯还亮吧,换个思路,既然是电容过大,就做一个快速泄放电的电路,就以可解决这个问题,不用在代码上纠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这方面的源程序例程么?主要是断电上电撤换输出这块……。
主要是断电上电撤换输出这块
这句话怎么理解???
初始加电输出状态?
断/上电第1次输出状态?
断/上电第2次输出状态?
断/上电第N次输出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句话怎么理解???
初始加电输出状态?
断/上电第1次输出状态?

初始上电就是P1.0输出高电平,断电1秒再通电P1.1和P1.0输出高电平。断电1秒再通电就是p1.0输出低电平而p1.1输出高电平,如此循环……。如断电超过2秒之后(即VCC没有电时就进入断电记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句话怎么理解???
初始加电输出状态?
断/上电第1次输出状态?

在补充一下工作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电路又讲不清楚

有电路了,状态也补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句话怎么理解???
初始加电输出状态?
断/上电第1次输出状态?

就是三个状态,来回循环!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三个状态,来回循环!

电路图太大,刚试了上传不了,就是初始上电p1.0输出高电平,p1.1输出低电平。断电1秒上电p1.0和p1.1都输出高电平。断电1秒再上电p1.0输出低电平,p1.1输出高电平。如此循环。如果VCC电压低于单片机正常工作电压(此取决于VCC端大电容)时即进入断电记忆功能。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路图太大,刚试了上传不了,就是初始上电p1.0输出高电平,p1.1输出低电平。断电1秒上电p1.0和p1.1都输 ...

可以上传了,这么久才显示出来 ,原理图就是上面的,功能就如上面说的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师,现在这个功能模式是不能断电记忆,就是断电3秒后它不记忆当前输出状态,好怎么修改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师,现在这个功能模式是不能断电记忆,就是断电3秒后它不记忆当前输出状态,好怎么修改呢?

就是断电3秒内可以撤换输出,断电3秒后jy记忆当前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现在这个功能模式是不能断电记忆,就是断电3秒后它不记忆当前输出状态,好怎么修改呢?

每次中断就刷新EEPROM,断电后再次加电就是断电前状态,不需要大电容保持3秒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