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7219驱动8X8点阵级联,翻页 附源程序

楼主(2020-09-17):
买了几块MAX7219点阵模块,弄了个点阵级联,时间上翻显示,有秒点上下闪动,里面有两段,一段是点阵屏水平放置时数字上翻,另一段是点阵屏垂直放置时数字上翻,程序纯属业余爱好,高手勿喷,下面直接代码,3个IO口不能有其他器件,下面是压缩过的图像,有点变化,其实是没有拖影的,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x7219.h>
#include <zim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imecount,point,sec;
void timedeal();

void Delay_xms(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12;j++);
}

void main(void)
{
        uchar i,j,a,b,c,d;

        IE=0x82;     //允许定时器0工作
        TR0=1;       //定时器0可以工作
        TMOD=0x01;   //timer0为模式1

        TH0 = 0x4c;
        TL0 = 0x00;
        Delay_xms(50);

        InitMAX7219();

        while (1)
        {
                    a=sec%10;
                  c=sec/10;
        /*******************************以下屏幕旋转90度**************/
                if(b==a)
                {
                        for(i=0;i<8;i++)
                        {
                                for(j=0;j<8;j++)
                                {
                                        Write_1(8-j,logo_1[a][j]);
                                        Write_2(8-j,logo_2[c][j]|logo_1[11][j]);
                                }
                        }
                 }
                else
                {
                        for(i=0;i<8;i++)
                        {
                                for(j=0;j<8;j++)
                                {
                                        Write_1(8-j,(logo_1[b][j]<<i|logo_1[b+1][j]>>8-i));
                                        if(d==c) Write_2(8-j,logo_2[d][j]|logo_1[12][j]);
                                        else  Write_2(8-j,(logo_2[d][j]<<i|logo_2[d+1][j]>>8-i)|logo_1[12][j]);
                                }
                        Delay_xms(50);
                        }
                 }
                b=a;
                d=c;

          /*******************************以下屏幕旋转90度**************
                if(b==a)
                {
                          for(j=1;j<9;j++)
                        {
                                Write_1(j,logo_3[b][j-1]);          //1
                                Write_2(j,logo_4[d][j-1]|logo_3[11][j-1]);          //2

                        }
                }
                else
                for(i=0;i<8;i++)
                {
                        for(j=1;j<9;j++)
                        {
                                Write_1(j,logo_3[b][(j-1+i)]);  //1
                                if(d==c)Write_2(j,logo_4[d][(j-1)]|logo_3[12][j-1]);        //2
                                else Write_2(j,logo_4[d][(j-1+i)]|logo_3[12][j-1]);//2
                        }
                        Delay_xms(50);
                }
                b=a;
                d=c;
/**************************************************************************/
        }
}

/****************************************************/
void time50ms(void) interrupt 1  //计时模式
{
           TH0 = 0x4c;
        TL0 = 0x00;
        timecount++;
        if(timecount==10)
        {
                timecount=0;
                 point=!point;
                  if(point)
                  {
                          sec++;
                             if(sec>=60)
                        sec=0;
                  }
        }
}

/*************************************************/
#ifndef _MAX7219_H_
#define _MAX7219_H_
#include <REGX51.H>
/*********************** 定义MAX7219 内部寄存器 **********************/
#define REG_DECODE        0x09            // 译码方式寄存器
#define REG_INTENSITY     0x0a            // 亮度寄存器
#define REG_SCAN_LIMIT    0x0b            // 扫描界限寄存器
#define REG_SHUTDOWN      0x0c            // 停机寄存器
#define REG_DISPLAY_TEST  0x0f            // 显示测试寄存器
#define INTENSITY_MIN     0x00            // 最小显示亮度
#define INTENSITY_MAX     0x0f            // 最大显示亮度
/*********************** 定义MAX7219 端口信号 ************************/
sbit DATA=P3^5;
sbit LOAD=P3^4;
sbit CLK=P3^3;

#define        DATA_high        DATA=1
#define        DATA_low        DATA=0
#define        LOAD_high        LOAD=1
#define        LOAD_low        LOAD=0
#define        CLK_high        CLK=1
#define        CLK_low                CLK=0
/************************** 函数原型说明 *****************************/
void Write_1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void Write_2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void SendByte (unsigned char);
void Clear (void);
/************************************************************************
*  函数原型:void Init()
*  功    能: 对MAX7219进行初始化,调用任何其他函数之前必需先调用此函数
*************************************************************************/
void InitMAX7219(void)
{
          DATA_high;
        LOAD_high;
        CLK_high;
          Write_1(REG_SCAN_LIMIT, 7);      // 扫描8位数字
          Write_1(REG_DECODE, 0);          // 设置不译码方式
          Write_1(REG_SHUTDOWN,1);         // 结束停机方式,正常工作
          Write_1(REG_DISPLAY_TEST, 0);    // 结束显示测试,正常工作
        Write_1(REG_INTENSITY, 0);       // 设置亮度

        Write_2(REG_SCAN_LIMIT, 7);      // 扫描8位数字
          Write_2(REG_DECODE, 0);          // 设置不译码方式
          Write_2(REG_SHUTDOWN,1);         // 结束停机方式,正常工作
          Write_2(REG_DISPLAY_TEST, 0);    // 结束显示测试,正常工作
        Write_2(REG_INTENSITY, 0);       // 设置亮度

        Clear();                       // 清零全部显示器

}
/*************************************************************************
*  函数原型:void Clear()
*  功    能:关闭全部显示器
**************************************************************************/
void Clear (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 (i=1;i<=8;i++)
    Write_1(i, 0);                          // 关闭全部显示器
        Write_2(i, 0);
}
/*************************************************************************
*  函数原型:static void Write (unsigned char reg_add, unsigned char dat)
*  功    能:向指定的MAX7219内部寄存器写入数据
*  参    数: reg_add = MAX7219内部寄存器地址
           dat = 待写入的数据
**************************************************************************/
void Write_1 (unsigned char reg_add, unsigned char dat)
{
          LOAD_low;                               // 使LOAD变低,启动串行数据发送
          SendByte(reg_add);                                 // 发送MAX7219内部寄存器地址
        if(reg_add>8) SendByte(dat);            // 发送待写入的数据
        else  SendByte((dat<<7)|(dat>>1));                //如发送的是显示数据,则根据硬件转换一下数据位
          LOAD_high;                              // 使LOAD变高,串行数据结束
}
/*************************************************************************
*  函数原型:static void Write (unsigned char reg_add, unsigned char dat)
*  功    能:向指定的MAX7219内部寄存器写入数据
*  参    数: reg_add = MAX7219内部寄存器地址
           dat = 待写入的数据
**************************************************************************/
void Write_2 (unsigned char reg_add, unsigned char dat)
{
          LOAD_low;                               // 使LOAD变低,启动串行数据发送
          SendByte(reg_add);                                 // 发送MAX7219内部寄存器地址//写入地址,即数码管编号
        if(reg_add>8) SendByte(dat);            // 发送待写入的数据 //写入数据,即数码管显示数字
        else  SendByte((dat<<7)|(dat>>1));                //如发送的是显示数据,则根据硬件转换一下数据位
          CLK_high;
          SendByte(0x00);                                                        //        第一片空
        SendByte(0x00);                                                        //        第一片空
          LOAD_high;                              // 使LOAD变高,串行数据结束
}

/*************************************************************************
*  函数原型:static void SendByte (unsigned char dat)
*  功    能:向MAX7219发送一个字节串行数据
*  参    数:dat = 待发送的数据
**************************************************************************/
void SendByte (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 (i=0; i<8; i++)
          {
            CLK_low;                                   // 使CLK变低
            if(dat&0x80)                      // 发送一位数据"1"或"0"
                      DATA_high;
            else
                      DATA_low;
                dat<<=1;
              CLK_high;                                    // 使CLK变高
          }
}
#endif

/************************************************************************/
unsigned char code logo_1[][8]=
{
        0x00,0x00,0x3E,0x41,0x41,0x41,0x41,0x3E,//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1
           0x00,0x00,0x46,0x49,0x49,0x49,0x49,0x31,//2
        0x00,0x00,0x41,0x49,0x49,0x49,0x49,0x36,//3
...
};
unsigned char code logo_2[][8]=
{
        0x00,0x00,0x3E,0x41,0x41,0x41,0x41,0x3E,//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1
           0x00,0x00,0x46,0x49,0x49,0x49,0x49,0x31,//2
        0x00,0x00,0x41,0x49,0x49,0x49,0x49,0x36,//3
...
};

unsigned char code logo_3[][8]=
{
        0x00,0x1E,0x21,0x21,0x21,0x21,0x21,0x1E,//0
        0x00,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1
           0x00,0x3E,0x01,0x01,0x1E,0x20,0x20,0x1F,//2
          0x00,0x3E,0x01,0x01,0x1E,0x01,0x01,0x3E,//3
...
};
unsigned char code logo_4[][8]=
{
        0x00,0x1E,0x21,0x21,0x21,0x21,0x21,0x1E,//0
        0x00,0x01,0x01,0x01,0x01,0x01,0x01,0x01,//1
           0x00,0x3E,0x01,0x01,0x1E,0x20,0x20,0x1F,//2
          0x00,0x3E,0x01,0x01,0x1E,0x01,0x01,0x3E,//3
...
};

图片: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e95GQXkaVLrqg8nV1oE8w
提取码:5q6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