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为什么不能断点调试

楼主(2020-09-17):
请教各位大佬,为什么keil进入调试后不能设置断点,进入调试前设置的断点进入调试后就灰了,根本进不去

网友A:
断点设置太多,或者设置断点的地方,程序到不了

网友B:
如果任何位置都不能断点,那可能是工程配置中,编译、连接选项设置问题。目标输出勾选包含调式信息的选项!

网友C:
貌似是可以的,应该是没设置对,论坛里的教程点亮LED灯那个视频的第几个有介绍到

网友D:
断点太多

网友E:
有多个断点,在前面的断点停了

网友F:
你断点设置有问题,可能是你设置太多了

网友G:
五个以内还是可以的,要是一个都不行,改一下你的keil的配置吧

网友H:
貌似是可以的,看一下程序的和调试配置。

网友I:
调一下编译优化选项试试

网友J:
应该是断点设置太多了,本身keil5是可以进行断点调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