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分析一下这个电路,抄板出来的,电感 电容数值如何确定 看不懂!

楼主(2020-09-17):
(图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一个升压电路吗?

补充电路,增加了一些已知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管理,U2控制PT8205是否开通Vbat电池供电,否则外接电源power给mcu供电

不是一个升压电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没有错,我都检查好几遍了。我的本意思是想知道这个电路的作用!!!会不会是个BOOST升压电路

电池管理,U2控制PT8205是否开通Vbat电池供电,否则外接电源power给mcu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都抄错了,就算给你值也没有用!

应该没有错,我都检查好几遍了。我的本意思是想知道这个电路的作用!!!会不会是个BOOST升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贴片元件,电阻,电感都有标识,小电容一般没有标识,只能看体积猜大致数值范围,要精确只能拆下来 ...

有数值,我没有标上去而已,忘记了

网友D:
参数不是已经标在图纸上了吗?元器件上也有标注啊。

网友E:
电感 电容数值如何确定?

都是标在板子上了。1m=1mh,   0.1u=0.1uf   这些如不能确定买配件的地方问一下都是知道的。

网友B:
原理图都抄错了,就算给你值也没有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感  电容没有数值,自己抄的板

如果是贴片元件,电阻,电感都有标识,小电容一般没有标识,只能看体积猜大致数值范围,要精确只能拆下来测量。

网友F:
103=10K 的电阻,0.1u=0.1uF的电容,203=20K的电阻,302=3K的电阻,1m=1mH的电感,SS34=肖特基二极管3A的电流最大40V

网友G:
电容的单位 f uf pf 法拉 微法 皮法
0.1u 就是0.1微法

电感的单位 h mh uh 亨利 毫亨 微亨
1m就是1毫亨

楼主:
电感  电容没有数值,自己抄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