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76_usb STM32源程序

楼主(2020-09-17):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FILE_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ring.h"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void GPIOInit(void);
void mStopIfError(uint8_t iError);
UINT8        CH376DiskFat( void );

unsigned char buf[64];

/*******************************************************************************
*        函数名:mStopIfError
*        输  入:        iError, 错误代码
*        输  出:
*        功能说明:检查操作状态,如果错误则显示错误代码并停机,
*        应该替换为实际的处理措施,例如显示错误信息,等待用户确认后重试等
*******************************************************************************/
void mStopIfError(uint8_t iError)
{
        if (iError == USB_INT_SUCCESS)
        {
                return;  /* 操作成功 */
        }
        while(1)
        {
//                printf("212123\r\n");
                /* LED闪烁 */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2);
                mDelaymS( 200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2);
                mDelaymS( 200 );

        }
}
UINT8        CH376DiskFat( void )  /* 查询磁盘文件格式信息,扇区数 */
{
        UINT8        s, i;
#ifndef        DEF_IC_V43_U
        xWriteCH376Cmd( CMD01_GET_IC_VER );
        if ( xReadCH376Data( ) < 0x43 ) {
                if ( CH376ReadVar8( VAR_DISK_STATUS ) >= DEF_DISK_READY ) CH376WriteVar8( VAR_DISK_STATUS, DEF_DISK_MOUNTED );
        }
#endif
        s = CH376SendCmdWaitInt( CMD0H_DISK_QUERY );
        if ( s == USB_INT_SUCCESS ) {  /* 参考CH376INC.H文件中CH376_CMD_DATA结构的DiskQuery */
                xWriteCH376Cmd( CMD01_RD_USB_DATA0 );
                xReadCH376Data( );  /* 长度总是sizeof(CH376_CMD_DATA.DiskQuery) */
                xReadCH376Data( );  /* CH376_CMD_DATA.DiskQuery.mTotalSector */
                xReadCH376Data( );
                xReadCH376Data( );
                xReadCH376Data( );
                xReadCH376Data( );  /* CH376_CMD_DATA.DiskQuery.mFreeSector */
                xReadCH376Data( );
                xReadCH376Data( );
                xReadCH376Data( );
                i = xReadCH376Data( );  /* CH376_CMD_DATA.DiskQuery.mDiskFat */
                xEndCH376Cmd( );
        }
        else  i = 5;
        return( i );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s;
    P_FAT_DIR_INFO        pDir;

          GPIOInit();
          USART_init();

          //printf("\r\n TEST \r\n");

                s = mInitCH376Host();  /* 初始化CH376 */
          mStopIfError( s );

                while ( CH376DiskConnect( ) != USB_INT_SUCCESS )          /* 检查U盘是否连接,等待U盘插入,对于SD卡,可以由单片机直接查询SD卡座的插拔状态引脚 */
                {
                        printf("1212121:\r\n");
                        mDelaymS( 100 );
                }
                printf("8888888888\r\n");
                mDelaymS( 200 );  /* 延时,可选操作,有的USB存储器需要几十毫秒的延时 */

        /* 对于检测到USB设备的,最多等待100*50mS,主要针对有些MP3太慢,对于检测到USB设备并且连接DISK_MOUNTED的,最多等待5*50mS,主要针对DiskReady不过的 */
                for ( i = 0; i < 100; i ++ )
                {  /* 最长等待时间,100*50mS */
                        mDelaymS( 50 );
                        s = CH376DiskMount( );  /* 初始化磁盘并测试磁盘是否就绪 */
                        if ( s == USB_INT_SUCCESS ) break;  /* 准备好 */
                        else if ( s == ERR_DISK_DISCON ) break;  /* 检测到断开,重新检测并计时 */
                        if ( CH376GetDiskStatus( ) >= DEF_DISK_MOUNTED && i >= 5 ) break;  /* 有的U盘总是返回未准备好,不过可以忽略,只要其建立连接MOUNTED且尝试5*50mS */
                }
                if ( CH376GetDiskStatus( ) < DEF_DISK_MOUNTED )
                {  /* 未知USB设备,例如USB键盘、打印机等 */
    //    printf( "Unknown device\n" );
                  while ( CH376DiskConnect( ) == USB_INT_SUCCESS )
                        {  /* 检查U盘是否连接,等待U盘拔出 */
                          mDelaymS( 100 );
                  }
                }
//                i = CH376ReadBlock( buf );  /* 如果需要,可以读取数据块CH376_CMD_DATA.DiskMountInq,返回长度 */
//                if ( i == sizeof( INQUIRY_DATA ) )
//                {  /* U盘的厂商和产品信息 */
//                        buf[ i ] = 0;
//                        printf( "SDdiskInfo: %s\n", ((P_INQUIRY_DATA)buf) -> VendorIdStr );
//                }
    strcpy( buf, "\\*" );  //列出根目录下的文件
                s = CH376FileOpenPath( buf );  /* 枚举多级目录下的文件或者目录,输入缓冲区必须在RAM中 */
                while ( s == USB_INT_DISK_READ ) /* 枚举到匹配的文件 */
                        {
                    CH376ReadBlock( buf );  /* 读取枚举到的文件的FAT_DIR_INFO结构,返回长度总是sizeof( FAT_DIR_INFO ) */
                                pDir = (P_FAT_DIR_INFO)buf;  /* 当前文件目录信息 */
                                if ( pDir -> DIR_Name[0] != '.' )  /* 不是本级或者上级目录名则继续,否则必须丢弃不处理 */
                                {
                                        if ( pDir -> DIR_Name[0] == 0x05 ) pDir -> DIR_Name[0] = 0xE5;  /* 特殊字符替换 */
                                        pDir -> DIR_Attr = 0;  /* 强制文件名字符串结束以便打印输出 */
                                        printf( "*** EnumName: %s\n", pDir -> DIR_Name );  /* 打印名称,原始8+3格式,未整理成含小数点分隔符 */

                                }
                                xWriteCH376Cmd( CMD0H_FILE_ENUM_GO );  /* 继续枚举文件和目录 */
                                xEndCH376Cmd( );
                                s = Wait376Interrupt( );
                        }
                        if ( s != ERR_MISS_FILE ) mStopIfError( s );  /* 操作出错 */

          while (1)
    {
                        printf("212123\r\n");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2);
            /* Insert delay */
            Delay(0xAFFFF);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2);
            /* Insert delay */
            Delay(0xAFFFF);
    }
}

void GPIO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B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Configure PB12 and PB13 in output pushpull mod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 (C) COPYRIGHT 2011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