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人流量计数器的设计思路

楼主(2020-09-17):
要有两个光控发射器,先1后2为进,加1先,先2后1为出,减1,这个怎么弄 求指导思路

网友A:
while(1){
        in = 0;out = 0;
        if(光控1==1 && 光控2==0){
                延时函数(延时一定时间)
                if(光控1==1 && 光控2==1){
                        in = 1;
                        out = 0;
                }
                延时
        }

        if(光控1==0 && 光控2==1){
                延时函数(延时一定时间)
                if(光控1==1 && 光控2==1){
                        in = 0;
                        out = 1;
                }
                延时
        }
        if(in == 1) sum ++;
        if(out == 1) sum--;

}

网友B:
你有没有考虑到,光电的信息可能是这样:
……1,2,1,2,1……
谁先谁后呢?

网友C:
做的精准一些,可以考虑人体走过去的宽度

网友D:
可不可以两个光控发射器间的位置小一点,在某一时刻能够同时采到行人的信号,接着再去通过后面的信号来判断是进,还是出。

网友E:
网上看了好多人的建议,这样的写法,不确定性太多了,要精确的计算进出人数,应该需要图像识别了

网友F(2020-12-01):
单方向计算就可以了,通断次数除以2是最低流量了!

网友G:
两套光电检测,进出各自统计。

网友H:
提建议,用红外传感器计数怎么样

网友I:
一个人可以这样计,人多就乱了。

网友J:
你设计的程序代码可以换个,多重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