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验电器为什么没有用

楼主(2020-09-17):
麻烦各位,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个我自己制作的验电器通电不会张开。
通了12V直流和220交流都没有反应,不是应该同种电荷相斥然后张开吗?

网友A:
瓶子有水潮湿,绝缘不好,电已经放跑了

网友B:
潮湿,绝缘不好

网友C:
你那铜丝太粗太重了,建议使用铝箔,表面积大而且轻,效果比较好

网友D:
12V电压太低,220V是交流无用,用高压直流试试,最好kV往上

网友E:
始终是安全第一

网友F:
你这瓶子是怕它不够湿怕它不漏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