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发现LED灯带挨着木头会亮,有大佬帮忙解释一下吗?

楼主:
文件转换成GIF了不知道能不能播放
灯带接了正极,负极只要靠近木板就会微亮,一直不知道为什么。靠近别的就不会亮。大佬可以帮忙解释一下吗?

网友A(2020-09-18):
你把木板放到空中,别接触地面,就不亮了。

网友B:
led 晚上黑夜时候开关关零线就经常会一点点亮的原理一样,

木板如果湿的更容易亮,干的一般不用容易亮。

网友C:
论坛可以播放gif动画。你的文件不是动画吧?

网友D:
漏电了,灯带的驱动肯定是非隔离电源

网友E:
木桌意外地充当了连接有正电源的LED的接地。

网友F:
木板也是导体呀,有足够的电流LED就能亮了

网友G:
用电池供电就不会这样了!
木板有水份或其它东东,对地存在电阻,LED有很小的电流就亮了,电网与大地之间是有回路的(电力知识),对此你未注意到。知道了就不足为奇了。

网友H:
焊接电路的时候,烙铁搭到连接的焊盘,灯也会亮

网友I:
是不是电源没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