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四轴校准电调油门行程 校准无数次解锁后四个电机转速不一样

楼主(2020-09-18):
四轴飞行器的时候 校准电调油门行程 校准无数次解锁以后依旧四个电机转速不一样 电调没有问题,咋整呀

网友A:
飞行正常吗?我觉得4个电机不一样是正常的,因为电机的参数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需要电调来协调,最终保证飞行正常。

网友B:
转速不一样的道理:
1、各部件参数不可能一样。
2、即使一样,负载、工况也不可能完全一样(不同时间、位置、环境、阻力……)。
所以要完全同步,必须做同步设计:
将需要同步的目标值进行采样,并集中计算,再分别控制各个电机,以达成目的。
你的校准,通常只在一个工况下进行的,工作中的工况是随时变化的,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正常吗?我觉得4个电机不一样是正常的,因为电机的参数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需要电调来协调,最终保证 ...

电机参数都一样,电调也一样,现在一样了,可是一拉油门就侧翻这是为啥

网友C:
在气象条件良好情况下,侧翻表示各电机转速相差较大或人员操作不当又或机子重心倾斜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参数都一样,电调也一样,现在一样了,可是一拉油门就侧翻这是为啥

能不能编程实现拉油门?这样可以排除人为操作的问题。不一定真飞,手持无人机就能有感觉。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机参数都一样,电调也一样,现在一样了,可是一拉油门就侧翻这是为啥

参数一样有毛用?你要考虑实际啊!世界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你懂不懂?实际上四个电机的参数都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数一样有毛用?你要考虑实际啊!世界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你懂不懂?实际上四个电机的参数都是不一样的,

已经解决了,现在正在尝试解决震荡问题

网友E(2021-06-23):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现在正在尝试解决震荡问题

怎么解决的是什么原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