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驱动电平控制电路问题

楼主:
直流电机驱动电平控制问题

刚接触DIY没多久,小白一枚,刚好拆了别的东西,得到一个050减速电机,

想着拿来做一把电动螺丝刀,初始方案是用开关切换正负极来控制正反转,

单是时间一长,开关触点焦了,后来了解到有直流电机的驱动芯片,就有了如下的原理图。

U2: H 桥驱动电路 MX113L  技术手册在附件

050减速电机测试数据:

【1.5V 转速88转/分钟 空载电流24mA】

【3V 转速190转/分钟 空载电流42mA】

【5V 转速328转/分钟 空载电流50mA】

问题点:
1、选择这种两脚开关是否适合?

2、IN1悬空的时候是低电平,如果按上图所接线,是不是依旧是低电平?这里不会改了

3、IN2的高电平用10K的电阻够用吗?

4、堵钻电流保护该怎么设计?

以上问题困扰了两天,也搜了好多文章,但是没有找到解决办法,特来请教!请大佬帮帮忙!谢谢

网友A(2020-09-18):
楼主线接错了,改接如下:

网友A:
1、此开关只是接通控制信号,电流极小,没有特殊要求。

2、IN1、IN2悬空的时候都是低电平。

3、IN1、IN2的高电平直接通过开关接VCC,无需加接电阻。

4、此芯片有过热保护,堵转导致过热会自动切断输出,待冷却后恢复。一般无需另设堵转电流保护。

IN1=1、IN2=0 正转,IN1=0、IN2=1 反转,IN1=0、IN2=0 停止,IN1=1、IN2=1 刹车。

网友B:
MX113L是非常好的H桥直流电动机控制器。 MX113L数据表指出,IN1和IN2必须分别为高电平和低电平,才能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此开关只是接通控制信号,电流极小,没有特殊要求。

2、IN1、IN2悬空的时候都是低电平。

IN2是高电平,打字快了,给打错了,
主要是IN1的低电平,因为常态两个IN已经是低电平了进行待机,按下按钮,依旧是低电平,会触发IN1的反转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此开关只是接通控制信号,电流极小,没有特殊要求。

2、IN1、IN2悬空的时候都是低电平。

哦吼,我理解了,都输入是要高电平来触发!马上打板实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