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注入多通道采集ADC 源程序

楼主(2020-09-18):
无意间看到网上有网友分享ADC注入组采集数据的文章,然后自己试着去配置代码,翻遍了所有的网页说明几乎千篇一律并没有一个实用用的例程,然后就花了一天的时间去研究库函数,搞了很久都不可以,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人我调出来了  看看我的代码  不需要DMA搬运:

单片机代码: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adc.h"
void Adc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定义一个结构体变量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使能P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使能ADC1时钟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引脚选择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模式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单通道模式(非扫描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单次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软件触发启动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ADC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顺序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
        ADC_Init(ADC1,&AD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ADC1
        ADC_Cmd(ADC1,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使能复位校准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复位校准结束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开启AD校准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校准结束
}
u16 ADC1_CH_Data(u8 ch)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ch,1,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设置规则转换通道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使能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ADC_Cmd(ADC1,ENABLE);             //使能ADC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等待转换结束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读取转换值
}
/************注入组**************/
void ADC_GPIO(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定义一个结构体变量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使能PA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引脚选择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模式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
/****************************
注入通道配置
*****************************/
void Adc_Init_intput(void)
{
          ADC_GPIO();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使能ADC1时钟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2);//时钟分频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1工作在独立模式,和ADC2不配合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单通道模式,不扫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DISABLE;  //单次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数据右对齐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注入通道的配置! ************/
          ADC_ExternalTrigInjectedConvConfig(ADC1,ADC_ExternalTrigInjecConv_None); //外部触发源为软件触发
          ADC_InjectedSequencerLengthConfig(ADC1, 1);          //注入转换通道1个
          ADC_SetInjectedOffset(ADC1,ADC_InjectedChannel_1,0);
          ADC_SetInjectedOffset(ADC1,ADC_InjectedChannel_2,0);
          ADC_SetInjectedOffset(ADC1,ADC_InjectedChannel_3,0);
          ADC_SoftwareStartInjectedConvCmd(ADC1,ENABLE);//使能注入组转换功能
      ADC_AutoInjectedConvCmd(ADC1,ENABLE);//使能转换规则组后转换注入组功能
          ADC_Cmd(ADC1,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使能复位校准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复位校准结束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开启AD校准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校准结束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开启内部温度传感器
}
u16 ADC1_CH_Intput_Data(u8 ch)
{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1,ch,1,ADC_SampleTime_28Cycles5);//设置规则转换通道
        ADC_SoftwareStartInjectedConvCmd(ADC1,ENABLE);//使能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ADC_Cmd(ADC1,ENABLE);             //使能ADC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等待转换结束
        return ADC_GetInjectedConversionValue(ADC1,ADC_InjectedChannel_1);//读取转换值
}
//中位值滤波
//方法:连续采样N次(N取奇数)把N次采样值按大小排列取中间值为本次有效值
//优点: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波动干扰;对温度、液位等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良好的滤波效果
//缺点:对流量,速度等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define N 30
u16 middleValueFilter(u8 ch)      //会获取30个ADC转换值,然后取中间的一个作为本次采样周期的输出值
{
    u16 value_buf[N];
    u16 i,j,k,temp;
    for( i = 0; i < N; ++i)
    {
        value_buf[i] = ADC1_CH_Intput_Data(ch)  ;

    }
    for(j = 0 ; j < N-1; ++j)
    {
        for(k = 0; k < N-j-1; ++k)
        {
            //从小到大排序,冒泡法排序
            if(value_buf[k] > value_buf[k+1])
            {
                temp = value_buf[k];
                value_buf[k] = value_buf[k+1];
                value_buf[k+1] = temp;
            }
        }
    }
    return value_buf[(N-1)/2];
}
#define                V25                                        1370
#define                Avg_Slope                    4.35
float Get_InternalSensorTemperate(void)        //获取内部温度传感器温度值
{
        int ADC_ConvertedValue;//用来存储ADC转换出来的值
         float Current_Temp;
        ADC_ConvertedValue = middleValueFilter(16) ;        //30次取平均
        ADC_ConvertedValue = (ADC_ConvertedValue*825)>>10;//换算成Vsensor
        Current_Temp = (((V25-ADC_ConvertedValue)/Avg_Slope)+25);        //计算温度值
        return Current_Temp;
}

网友A(2022-01-23):
6666孟工可以啊

网友B(2022-03-01):
你好,我想要做测足底压力来进行人体姿态分析,可以交流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