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控系统加了一个蜂鸣器函数就没有LED显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9-18):
void main()
{

        countSet = 0;
        while(1)
        {
         uint8 key= keyScan();
         if(KeyValue!=key)
         {
           KeyValue=key;
           switch(KeyValue)
           {
                case KEY1:high++;
                                   break;
            case KEY2:high--;
                                  break;
                default:break;
         }
        }
     LcdDisplay(Ds18b20ReadTemp());
         fmq();
         motor();
         delay(1000);
}
}
void fmq(void)
{
while(1)
        {
    for(ul=0;ul<1000;ul++) //输出一个频率的声音
    {
    for(n=0;n<100;n++); //延时
    buzzer=~buzzer; //取反输出到喇叭的信号
    }
    for(ul=0;ul<500;ul++) //输出另一个频率的声音
    {
    for(n=0;n<60;n++); //延时
    buzzer=~buzzer; //取反输出到喇叭的信号
   if(Ds18b20ReadTemp()>high)
        {
          buzzer=~buzzer; //取反输出到喇叭的信号
    }
         else
        {
         buzzer=buzzer;
        }
   }
   }

}

网友A:
蜂鸣器程序写到while(1)里面了,肯定就执行不了显示程序了呀

网友B:
fmq函数死循环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蜂鸣器程序写到while(1)里面了,肯定就执行不了显示程序了呀

可是删掉那几行,只留if语句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fmq函数死循环了呀

去掉while那一句和for语句都还是一样

网友C:
死循环了

楼主:
已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去掉while那一句和for语句都还是一样

贴上全部代码吧,去掉while的话蜂鸣器不会影响显示了,可能别的函数还有影响。

网友D:
逻辑混乱,时序未规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