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一个简单单片机原理图有错误

楼主(2020-09-18):
是根据书上的一个图做的,但是做出来总是有错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人帮忙看一下吗?

网友A:
你这个让我们看的多累,转个角度也那么难嘛?

网友B:
有没有发现其他独有网络标号8031的·21到26没有

网友C:
再好好看看书,看看别人的原理图吧。  “尽信书不如无书”

网友D:
连接地址线的 单片机P2 管脚都没有放net。 你原理图有什么问题要自己先总结一下。

网友E:
问题点:
1、8031的21到26没有net名字,应该是A8~A13,和27128没有连起来。
2、27128是个EEPROM,27脚接电源意思是不用编程?那这种设计还有什么意义?应该接到单片机引脚上去,控制是否要被编程。另外,8031内部也有EEPROM,可以利用起来。设计电路应该多查一下芯片datasheet,尽信书不如无书。
3、原理图设计上,最好把symbol的电源地脚显示出来,并接好电源和地,以免出现莫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