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不过来弯了,各位大神帮我解答一下这个C语言函数的两个参数的概念

楼主(2020-09-18):
注释写这两个参数 FBit 跟  Num这个两个参数是根据需要赋值的数值来显示的,但是并没有被赋值,就有点不懂了,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当你调用这个函数时,你就会给出数值的。

网友B:
以硬件为8位数码管为例,如果全部显示,在调用显示程序时代入参数,Display(0,8);,表示从0~7共8位数码管依次显示,for循环8次。假设只需要显示2位数,那么放在哪两个数码管显示就选择起始位数,如第3位数码管开始,for循环2次,在调用显示程序时代入参数,Display(2,2);,表示从第3位数码管开始,第4位数码管结束。其它以此类推。

网友C:
Display(2,2);//从第3个数码管开始显示,显示2位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当你调用这个函数时,你就会给出数值的。

支持

网友E:
你没调用当然就没有赋值啊,你调用不赋值也编译不过啊

网友F:
显示第几个和显示的数值

网友G:
这段代码是这个功能函数的具体实现过程,当你调用这个函数并给函数的两个参数赋上相应的数值时,程序就会进到这里头去运行。并把你赋的值代入到相应的位置上去。

网友H:
调用的时候就会赋值了,你可能没有调用响应的位置。

网友I(2020-10-27):
你只是个函数啊,那两个是参数,你调用时给参数赋值。

网友J:
这应该是C语言,函数部分,形式参数和实际参数的问题吧?
形式参数,是在函数被调用的时候,赋予实际参数的值。不调用,就只是预留一个内存地址而已。

网友K:
你可以把的的函数看成一个公式,一个形如y=kx+b的公式,x就是形参,只有x给了值,这个函数才会给你一个准确的数值

网友L:
Display(1,2);     //从第2个数码管开始显示,显示2位数

网友L:
楼主调用一个看有何显示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