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LD3320语音识别垃圾分类的垃圾桶原理图 源程序有错误 求帮助

楼主(2020-09-18):
通过说出关键词“垃圾桶”即可启动,通过语音识别模块LD3320识别说出的垃圾名称,对应的舵机打开对应的垃圾桶。
电路原理图如下:
元件名
STM32F103C8T6核心板
LD3320语音识别模块
JQ8400语音播报模块
SG90舵机
喇叭4Ω3W
直流5V2A电源适配器

此版本F_OS操作系统版本的示波器已经基本成型
1:加入了低频率中断采集
2:高频率DMA储存
3:TFT相关部分一体化放入同一个任务中
4:TFT相关部分加以改进
5:低电平触发蜂鸣器,解决供电不足触摸闪屏
6:调整采集档位
7:调整各任务切换时长
8:修复F_OS中void Task_Delete(Fu32 Task_Delete)函数删除任务时不会停在此处 加上while(Task_Buff.Buff_DeleteWill==Task_Buff.Buff_Run);可解决
9:修复F_OS中Task_Hangup(Fu32 Task_Hangup)函数删除任务时不会停在此处 加上while(Task_Buff.Buff_HangupWill==Task_Buff.Buff_Run);可解决
10:修复F_OS操作系统中断中不能调用接口函数
11:示波区加入网格
12:解决慢采集屏幕刷新卡顿
13:优化微调界面
14:慢采集加入自动调整波形
15:波形拉伸优化
16:自动调整波形优化
17:加入菜单界面
18:加入SD卡存储
19:SD读取和存储待优化
20:2016.7.12更正了程序中有关Task_Delete()函数的小错误
21: 20160904加入SD卡数据转换成TXT格式,可直接文本查看
22:优化程序整体结构
23:加入电子相册
24:优化SD卡存储读取函数sdio_sdcard.c中1291行
25:加入汉字库省了了汉字取模
26:优化GB2312汉字字库
27:FATFS cc936移植到SD卡,节省内存

#include "Header.h"

u8 Target1=0;//舵机控制时间
u8 Target2=0;
u8 Target3=0;
u8 Target4=0;

u8 Open_JumpEdge=0;//开垃圾桶单位时间
u8 WakeUp_Flag=0;//唤醒标志位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0X00000);        //参数为向量表的偏移地址
        delay_init();//初始化延时
        TFT_Init();//TFT初始化
        MP3_Init();//初始化MP3语音播报模块
        YuYin_Init();//初始化语音识别模块
        SysTick_Init();//初始化多功能定时器
  PWM_Init();//初始化PWM

  while(1)
        {
                if(YuYin_RX_STA == 1)//收到语音指令
                {
                        if(MP3_State() == 0)
                        {
                                if(YuYin_RX_CMD==49 || YuYin_RX_CMD==50)//唤醒
                                {
                                        WakeUp_Flag = 1;//唤醒词标志位置位
                                        MP3_Star(5);
                                }
                                else if(WakeUp_Flag == 1)
                                {
                                        WakeUp_Flag=0;

                                        if(YuYin_RX_CMD%4 == 1)//厨余垃圾
                                        {
                                                MP3_Star(1);
                                                Target1 = 1;
                                        }
                                        else if(YuYin_RX_CMD%4 == 2)//其他垃圾
                                        {
                                                MP3_Star(2);
                                                Target2 = 1;
                                        }
                                        else if(YuYin_RX_CMD%4 == 3)//有害垃圾
                                        {
                                                MP3_Star(3);
                                                Target3 = 1;
                                        }
                                        else//可回收物
                                        {
                                                MP3_Star(4);
                                                Target4 = 1;
                                        }
                                }
                        }

                        YuYin_RX_STA = 0;
                }

                if(SysTick_JumpEdge(&Open_JumpEdge, &SysTickBit.Time1s)==1)//开垃圾桶单位时间到
                {
                  if(Target1 != 0)//厨余垃圾桶打开
                        {
                          Target1++;
                                TIM_SetCompare1(TIM4,1200);//打开
                                if(Target1>6)
                                {
                                        TIM_SetCompare1(TIM4,400);//时间到关闭
                                  Target1 = 0;
                                }
                        }
                        if(Target2 != 0)//其他垃圾桶打开
                        {
                                Target2++;
                                TIM_SetCompare2(TIM4,1200);//打开
                                if(Target2>6)
                                {
                                        TIM_SetCompare2(TIM4,400);//时间到关闭
                                        Target2 = 0;
                                }
                        }
                        if(Target3 != 0)//有害垃圾桶打开
                        {
                                Target3++;
                                TIM_SetCompare3(TIM4,1200);//打开
                                if(Target3>6)
                                {
                                        TIM_SetCompare3(TIM4,400);//时间到关闭
                                        Target3 = 0;
                                }
                        }
                        if(Target4 != 0)//可回收物桶打开
                        {
                                Target4++;
                                TIM_SetCompare4(TIM4,1200);//打开
                                if(Target4>6)
                                {
                                        TIM_SetCompare4(TIM4,400);//时间到关闭
                                        Target4 = 0;
                                }
                        }
                }
        }
}

所有资料51hei下载,程序有错误 求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