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步进电机定圈转动,正反转,速率内部可调 源程序

楼主:
步进电机定圈转动,正反转,速率内部可调

/*-----------------------------------------------
  名称:步进电机
  内容:本程序用于测试4相步进电机常规驱动
        使用1-2相励磁
        1-2相激励功率增倍,步进角度减半,抖动减少
        顺序如下 a-b-c-d
------------------------------------------------*/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io.h>
#include<string.h>
sbit RS = P2^4;   //定义端口
sbit RW = P2^5;
sbit EN = P2^6;
sbit A1=P1^0; //定义步进电机连接端口
sbit B1=P1^1;
sbit C1=P1^2;
sbit D1=P1^3;
#define RS_CLR RS=0
#define RS_SET RS=1
#define RW_CLR RW=0
#define RW_SET RW=1
#define EN_CLR EN=0
#define EN_SET EN=1
#define DataPort P0
#define KeyPort P3
#define Coil_AB1 {A1=1;B1=1;C1=0;D1=0;}//AB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BC1 {A1=0;B1=1;C1=1;D1=0;}//BC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CD1 {A1=0;B1=0;C1=1;D1=1;}//CD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DA1 {A1=1;B1=0;C1=0;D1=1;}//D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A1 {A1=1;B1=0;C1=0;D1=0;}//A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B1 {A1=0;B1=1;C1=0;D1=0;}//B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C1 {A1=0;B1=0;C1=1;D1=0;}//C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D1 {A1=0;B1=0;C1=0;D1=1;}//D相通电,其他相断电
#define Coil_OFF {A1=0;B1=0;C1=0;D1=0;}//全部断电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char Speed;//正转速度
unsigned char Speed1;//反转速度
bit Flag;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code[]={'0','1','2','3','4','5','6','7','8','9','A','B','C','D','E','F'};//转换成液晶显示的字符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判忙函数
------------------------------------------------*/
bit LCD_Check_Busy(void)
{
DataPort= 0xFF;
RS_CLR;
RW_SET;
EN_CLR;
_nop_();
EN_SET;
return (bit)(DataPort & 0x80);
}
/*------------------------------------------------
              写入命令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DelayMs(5);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com;
_nop_();
EN_CLR;
}
/*------------------------------------------------
              写入数据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DelayMs(5);
RS_SET;
RW_CLR;
EN_SET;
DataPort= Data;
_nop_();
EN_CLR;
}

/*------------------------------------------------
                清屏函数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Ms(5);
}
/*------------------------------------------------
              写入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while (*s)
        {
LCD_Write_Data( *s);
s ++;
        }
}
/*------------------------------------------------
              写入字符函数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LCD_Write_Data( Data);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
按键扫描函数,返回扫描键值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键盘扫描函数,使用行列反转扫描法
{
unsigned char cord_h,cord_l;//行列值中间变量
KeyPort=0x0f;            //行线输出全为0
cord_h=KeyPort&0x0f;     //读入列线值
if(cord_h!=0x0f)    //先检测有无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去抖
  if((KeyPort&0x0f)!=0x0f)
  {
    cord_h=KeyPort&0x0f;  //读入列线值
    KeyPort=cord_h|0xf0;  //输出当前列线值
    cord_l=KeyPort&0xf0;  //读入行线值

    while((KeyPort&0xf0)!=0xf0);//等待松开并输出

    return(cord_h+cord_l);//键盘最后组合码值
   }
  }return(0xff);     //返回该值
}
///*------------------------------------------------
//          按键值处理函数,返回扫键值
//           可以根据需要改变返回值

//                          | 1 | 2 | 3 | A |
//                          | 4 | 5 | 6 | B |
//                          | 7 | 8 | 9 | C |
//                          | * | 0 | # | D |
//------------------------------------------------*/

unsigned char KeyPro(void)
{
switch(KeyScan())
{
  case 0x7e:return 10;break;//0 按下相应的键显示相对应的码值
  case 0x7d:return 11;break;//1
  case 0x7b:return 12;break;//2
  case 0x77:return 13;break;//3
  case 0xbe:return 3;break;//4
  case 0xbd:return 6;break;//5
  case 0xbb:return 9;break;//6
  case 0xb7:return 14;break;//7
  case 0xde:return 2;break;//8
  case 0xdd:return 5;break;//9
  case 0xdb:return 8;break;//a
  case 0xd7:return 0;break;//b
  case 0xee:return 1;break;//c
  case 0xed:return 4;break;//d
  case 0xeb:return 7;break;//e
  case 0xe7:return 15;break;//f
  default:return 0xff;break;
}
}
/*------------------------------------------------
                    主函数
------------------------------------------------*/
main()
{
        unsigned int m=50;//旋转一周时间
        unsigned int k,p,i;
        unsigned char num;
        unsigned char temp[8];
        Speed=2;//正转速度
        Speed1=2;//反转速度

        LCD_Init();
  LCD_Write_Com(0x0F);//光标开,光标闪烁开
  LCD_Write_String(0,0,"Press the key   ");
        LCD_Write_String(0,1,"*=zheng or #=fan ");

        Coil_OFF
        i=0;
        while(1)
        {

                Coil_OFF
                num=KeyPro();

                while(num!=10)
                                        {
                                                Speed++;
                                                LCD_Clear();
                                         LCD_print("U=            mV");
                                          sprintf(Speed,"%3f",num);

                                        }

                        if(num==15)
                        {
                                DelayMs(10);
                                if(num==15)
                                {
//                                         LCD_Write_String(0,1,"Speed=         ");
//                             sprintf(1,"%1d",1);
          LCD_Clear();
                                        LCD_Write_String(0,0,"Zheng Zhuan:");
                                        while(num!=14)
                                        {
                                                num=KeyPro();
                                                if(num!=0xff)//如果扫描是按键有效值则进行处理
                                                        {
                                                                if((num==10)||(num==11)||(num==12)||(num==13)||(num==14)||(num==15))
                                                                {
                                                                        LCD_Write_String(0,1,"ERR,enter * or #");
                                                                        DelayMs(4000);
                                                                        DelayMs(4000);
                                                                        DelayMs(4000);
                                                                        DelayMs(4000);
                                                                        DelayMs(4000);
                                                                        DelayMs(4000);
                                                                        DelayMs(4000);
                                                                        DelayMs(4000);
                                                                        DelayMs(4000);
                                                                        LCD_Write_String(0,1,"                ");
                                                                        i=0;
                                                                        break;
                                                                }

                                                                if(i==0)
                                                                        LCD_Write_String(0,1,"                ");//清除该行
                                                                if(i<2)     //密码是8位,大于8位时不再输入按键值
                                                                        {//num=KeyPro();
                                                                                if(num==10)
                                                                        Speed++;
                                                                                temp[i]=num;
                                                                                LCD_Write_Char(i,1,num+'0');
                                                                        }
                                                                        i++;
                                                                        if(i==2)//8位后的按键不输入数值,相当于确认按键(任意按键即可)
                                                                                {
                                                                                        LCD_Write_String(0,1,"waiting");
                                                                                        i=0;  //计数器复位
                                                                                        p=(temp[0]*512/*+temp[1]*100+temp[2]*10+temp[3]*/);/*****************************************************/
                                                                                        for(k=0;k<p;k++)
                                                                                        {

                                                                                                Coil_A1
                                                                                                DelayMs(Speed);     //遇到Coil_AB1  用{A1=1;B1=1;C1=0;D1=0;}代替
                                                            //改变这个参数可以调整电机转速 ,
                              //数字越小,转速越大,力矩越小
                                                                                                Coil_B1
                                                                                                DelayMs(Speed);
                                                                                                Coil_C1
                                                                                                DelayMs(Speed);
                                                                                                Coil_D1
                                                                                                DelayMs(Speed);
                                                                                        }
                                                                                        p=0;
                                                                                        LCD_Write_String(0,1,"                ");
                                                                                }
                                                        }
                                        }
                                        i=0;
                                }
                        }
                        if(num==14)
                        {
                                DelayMs(10);
                                if(num==14)
                                {
                                        LCD_Clear();
                                        LCD_Write_String(0,0,"Fan Zhuan:");
                                        while(num!=15)
                                        {
                                                num=KeyPro();
                                                if(num!=0xff)  //如果扫描是按键有效值则进行处理
                                                        {
                                                                if((num==10)||(num==11)||(num==12)||(num==13)||(num==15)||(num==14))
                                                                {
                                                                        LCD_Write_String(0,1,"ERR,enter * or #");
                                                                        DelayMs(4000);
                                                                        DelayMs(4000);
                                                                        DelayMs(4000);
                                                                        DelayMs(4000);
                                                                        DelayMs(4000);
                                                                        DelayMs(4000);
                                                                        DelayMs(4000);
                                                                        DelayMs(4000);
                                                                        DelayMs(4000);
                                                                        LCD_Write_String(0,1,"                ");
                                                                        i=0;
                                                                        break;
                                                                }
                                                                if(i==0)    //输入是第一个字符的时候需要把改行清空,方便观看密码
                                                                        LCD_Write_String(0,1,"                ");//清除该行
                                                                if(i<2)     //密码是8位,大于8位时不再输入按键值
                                                                        {
                                                                                temp[i]=num;
                                                                                LCD_Write_Char(i,1,num+'0');
                                                                        }
                                                                        i++;
                                                                        if(i==2)//8位后的按键不输入数值,相当于确认按键(任意按键即可)
                                                                                {
                                                                                        LCD_Write_String(0,1,"waiting");
                                                                                        i=0;  //计数器复位
                                                                                        p=(temp[0]*512/*+temp[1]*10+temp[2]*/);/*****************************************************************/
                                                                                        for(k=0;k<p;k++)
                                                                                        {
                                                                                                Coil_A1
                                                                                                DelayMs(Speed1);     //遇到Coil_AB1  用{A1=1;B1=1;C1=0;D1=0;}代替
                                                                           //改变这个参数可以调整电机转速 ,
                                             //数字越小,转速越大,力矩越小
                                                                                                Coil_D1
                                                                                                DelayMs(Speed1);
                                                                                                Coil_C1
                                                                                                DelayMs(Speed1);
                                                                                                Coil_B1
                                                                                                DelayMs(Speed1);
                                                                                        }
                                                                                        p=0;
                                                                                        LCD_Write_String(0,1,"                ");
                                                                                }
                                                        }
                                        }
                                        i=0;
                                }
                        }
        }

}

以上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2020-09-18):
////**************单片机开发板对应按键      杜邦线反接***************//
//        case 0x7e:return 1;break;//1 按下相应的键显示相对应的码值  按一次输入值0-9,按两次确定
//  case 0x7d:return 2;break;//2
//  case 0x7b:return 3;break;//3
//  case 0x77:return 15;break;//zheng zhuan
//  case 0xbe:return 4;break;//4
//  case 0xbd:return 5;break;//5
//  case 0xbb:return 6;break;//6
//  case 0xb7:return 14;break;//fan zhuan
//  case 0xde:return 7;break;//7
//  case 0xdd:return 8;break;//8
//  case 0xdb:return 9;break;//9
//  case 0xd7:return 10;break;//x
//  case 0xee:return 0;break;//0
//  case 0xed:return 11;break;//.
//  case 0xeb:return 12;break;//=
//  case 0xe7:return 13;break;//  /
//  default:return 0xff;break;

网友B(2021-04-27):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开发板对应按键      杜邦线反接***************//
//        case 0x7e:return 1;break ...

楼主有求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