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DS1302+DHT11+LCD1602做的万年历源程序

楼主(2020-09-18):
闲来无事,做的万年历。时间设定、闹钟定时功能版本的万年历后面再发。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at=P2^0;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EN=P2^7;
sbit CE=P3^5;
sbit DSIO=P3^4;
sbit SCL=P3^6;
uchar code talble[]="0123456789";
uchar  read[]={0x81,0x83,0x85,0x87,0x89,0x8b,0x8d};                //存放秒、分、小时、日期、月份、周、年的读寄存器命令字
uchar  time[]={0x21,0x53,0x15,0x18,0x09,0x05,0x20};                //放置初始的秒、分、小时、日期、月份、周、年的BCD码
uchar num0=0,num1=0,num2=0;
void delayms(uint z)        //12MHz时,z=1约为1ms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2;y>0;y--);
}
void delayus(uchar z)                //12MHz时,z=1约为17us
{
        while(z--);
}
/************************************按键*************************************/
//待写
/******************************DHT11温湿度传感器********************************/
uchar Read_Byte()
{
        uchar m,n,sum;
        for(m=0;m<8;m++)
        {
                while(!Dat);        //每个数据前面会有一个50us的低电平,等待50us结束
                delayus(3);                //延时50us后检测电平
                sum<<=1;                //循环左移,左移放在判断数据是0或者1的前面,数据读出正确
                n=Dat;                //读数据
                if(n==1)
                {
                        sum=sum|0x01;
                        while(!Dat);        //等待高电平结束
                }
                else
                {
                        sum=sum|0x00;
                }
                delayus(3);
        }
        return (sum);
}
void dht11()
{
        uchar m0,m1,m2,m3,m4;
        Dat=1;
        delayms(1);
        Dat=0;                                //拉低单总线
        delayms(20);                //至少保持18ms
        Dat=1;                        //拉高总线,等待接收DHT11应答信号
        delayus(3);                //主机发送开始信号后,等待20~40u后,检测DHT11应答信号
        if(Dat==0)                //检测DHT11是否有应答信号,当DHT11检测到信号后,首先将总线拉低约80us,然后再拉高80us作为应答信号
        {
                while(!Dat);                //检测到应答信号,等待应答信号结束
                while(Dat);                        //发送响应信号后,再把总线拉高约80us,准备发送数据,这里是等待开始
                m0=Read_Byte();                //读取湿度整数数据
                m1=Read_Byte();                //读取湿度小数数据
                m2=Read_Byte();                //读取温度整数数据
                m3=Read_Byte();                //读取温度小数数据
                m4=Read_Byte();                //读取校验和
        }
        if(m4==(m0+m1+m2+m3))                //校验数据,正确的话更新数据,错误的话保持数据不变
        {
                num0=m0;
                num1=m2;
        }
        else
        {
                num0=num0;
                num1=num1;
        }
}
/************************************DS1302*************************************/
void Ds1302_Write_Byte(uchar addr,uchar dat)                        //向某个地址写入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i;
        CE=0;                                        //CE引脚为低,数据传送中指
        SCL=0;                                //清零时钟总线
        CE=1;                                        //CE为高,逻辑控制有效
        for(i=0;i<8;i++)        //发送地址,循环8次移位
        {
                DSIO=addr&0x01;        //每次传输低位字节
                addr>>=1;                                        //数据位右移1位
                SCL=1;                //上升沿将数据送入DS1302
                _nop_();
                SCL=0;
                _nop_();
        }
        for(i=0;i<8;i++)        //发送数据位
        {
                DSIO=dat&0x01;
                dat>>=1;
                SCL=1;
                _nop_();
                SCL=0;
                _nop_();
        }
        CE=0;
}
uchar Ds1302_Read_Byte(uchar addr)                        //读取某个地址的数据
{
        uchar i,dat0,dat1;
        CE=0;                                        //CE置低电平,初始化
        SCL=0;                                //SCL置低电平,初始化
        CE=1;                                        //启动DS1302总线,CE拉高
        for(i=0;i<8;i++)
        {
                DSIO=addr&0x01;                //按位与运算,取出addr的最低位,并将其赋给DSIO
                addr>>=1;                                //将地址右移一位,低位抛弃,高位补0
                SCL=1;                                        //开始SCL为低电平,现在置高,产生一个上升沿,数据被写入DS1302,数据要先写入,然后再发送
                _nop_();
                SCL=0;                                        //将SCL置低,为下次写入数据做准备
                _nop_();
        }
        for(i=0;i<8;i++)
        {
                dat0=DSIO;
                dat1=(dat1>>1)|(dat0<<7);
                SCL=1;
                _nop_();
                SCL=0;
                _nop_();
        }
        CE=0;
        SCL=1;
        DSIO=0;
        DSIO=1;
        return dat1;
}
void DS1302_Init()
{
        Ds1302_Write_Byte(0x8e,0x00);                //关闭写保护寄存器
        Ds1302_Write_Byte(0x80,0x21);                //秒位初始化
        Ds1302_Write_Byte(0x82,0x53);                //分钟初始化
        Ds1302_Write_Byte(0x84,0x15);                //小时初始化
        Ds1302_Write_Byte(0x86,0x18);                //日期初始化
        Ds1302_Write_Byte(0x88,0x09);                //月份初始化
        Ds1302_Write_Byte(0x8a,0x05);                //周初始化
        Ds1302_Write_Byte(0x8c,0x20);                //年初始化
        Ds1302_Write_Byte(0x8e,0x80);                //允许写保护
}
void Read_time()
{
        uchar i;
        for(i=0;i<7;i++)
        {
                time[i]=Ds1302_Read_Byte(read[i]);
        }
}
/************************************闹钟*************************************/
//待写
/**********************************1602液晶*************************************/
bit Busy()
{
        bit bsy;
        RS=0;
        RW=1;
        EN=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bsy=(bit)(P0&0x80);
        EN=0;
        return (bsy);
}
void Wr_com(uchar com)
{
        while(Busy());
        RS=0;
        RW=0;
        P0=com;
        delayus(1);
        EN=1;
        EN=0;
}
void Wr_dat(uchar dat)
{
        while(Busy());
        RS=1;
        RW=0;
        P0=dat;
        delayus(1);
        EN=1;
        EN=0;
}
void LCD_Init()
{
        Wr_com(0x38);
        Wr_com(0x0C);
        Wr_com(0x06);
        Wr_com(0x01);
}
void display()
{
        Wr_com(0x80);
        Wr_dat('2');
        Wr_dat('0');
        Wr_dat('0'+time[6]/16);                                //年
        Wr_dat('0'+(time[6]&0x0f));
        Wr_dat('-');                                                        //-
        Wr_dat('0'+time[4]/16);                                //月
        Wr_dat('0'+(time[4]&0x0f));
        Wr_dat(0xb0);                                                        //-
        Wr_dat('0'+time[3]/16);                                //日
        Wr_dat('0'+(time[3]&0x0f));

        Wr_com(0x80+0x0b);
        Wr_dat('0'+(time[5]&0x0f));                //星期

        Wr_com(0x80+0x0d);
        Wr_dat(talble[num0/10]);                        //湿度
        Wr_dat(talble[num0%10]);
        Wr_dat(0x25);                                                        //%

        Wr_com(0xC0);
        Wr_dat('0'+time[2]/16);                                //时
        Wr_dat('0'+(time[2]&0x0f));
        Wr_dat(0x3a);                                                        //:
        Wr_dat('0'+time[1]/16);                                //分
        Wr_dat('0'+(time[1]&0x0f));
        Wr_dat(0x3a);                                                        //:
        Wr_dat('0'+time[0]/16);                                //秒
        Wr_dat('0'+(time[0]&0x0f));

        Wr_com(0xC0+0x0a);
        Wr_dat(talble[num1/10]);                        //温度
        Wr_dat(talble[num1%10]);
        Wr_dat(0x2e);                                                        //.
        Wr_dat(talble[0]);
        Wr_dat(0xdf);                                                        //
        Wr_dat(0x43);                                                        //C
}
void main()
{
        uint a;
        LCD_Init();
        DS1302_Init();
        while(1)
        {
                a++;
                if(a==20)
                {
                      a=0;
                      dht11();
                 }
                Read_time();
                display();
        }

}

网友A(2022-04-12):
有没有电路图啊

网友B(2022-12-05):
大神想看看闹钟版本的

网友B:
为啥我仿真的情况是这样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为啥我仿真的情况是这样子的。。

调完电压后,LCD1602没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