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程序模块化的好处

楼主(2020-09-18):
设计了很多的东西,我现在依旧发觉还是模块化的东西要好一点,需要修改也可以自己调整。

网友A:
1.模块化编程优点: (1).灵活架构,焦点分离 。 (2).方便模块间组合、分解。 (3).方便单个模块功能调试、升级 。 (4).多人协作互不干扰 。 (5).可分单元测试 。

网友B:
模块化的程序,改一点东西不用到处修改,直接改模块内部即可

网友C:
在主程序中只是设置一些参数,然后调用模块完成相应的功能。

网友D:
快速更改程序,有利于快速解决问题

网友E:
自己编程能力不够,有点做不到模块化,有的时候耦合会比较严重

网友F:
移植方便 易懂 。

网友G:
模块化是C語言的強大優勢,如果不好好利用,就像推住摩托車行走一樣.

网友H:
模块化的代码解耦度高,尽量少用点全局变量,到时候出bug你也好查问题

网友I:
刚学编程的时候,一般都像是流水账,写多了就会想到模块化,其实也是想偷点懒

网友J:
代码模块清晰,设计思路上比较清晰,一步一步的设计模块进行各个之间的模块接口对调,对于大项目来说,比起上去不架构一些思维方法就上手敲代码要好得多

网友K:
1、独立的工作运行模式 各个模块可独立工作,即便单组模块出现故障也不影响整个系统工作。 [1]  2、分级启动功能 当每组模块达到满负荷时系统会自动启动另一组模块,从而保证系统的输出始终与实际需求匹配,确保每个模块高效运行,又能节约资源,提高效率。

网友L:
多人工作时只需将任务分配,最后综合就好,互不干扰

网友M:
代码模块清晰,设计思路上比较清晰比较好。

网友N:
软件或硬件模块化确实有挺多好处,若不是在被恶意利用的状况下。硬件被模块化可以把很多问题矛盾仅集中在接口上了,反映在模块上的问题则可以更加显著,或者优化或者更高深优化。

网友O:
模块化,通过修改参数就可以套入使用,这方面就很好

网友P:
模块化可以将功能分类处理,修改的时候非常方便。

网友Q:
模块化当然好了,好的模块直接拿来用,有利于快速解决问题

网友R:
模块化的设计,贴近于目前流行的敏捷方向,功能分类,修改、应用都方便,主要设计好接口标准,科技节省大量的时间,也便于调整

网友S:
建起来有点麻烦

网友T:
模块化的程序,优点很多的,直接改模块内部即可,最大的优点是方便移值。

网友U:
单打独斗还是团队协作取决于项目的需要。

网友V:
更简洁明了

网友W:
在系统的结构中,模块是可组合、分解和更换的单元。模块化是一种处理复杂系统分解成为更好的可管理模块的方式。它可以通过在不同组件设定不同的功能,把一个问题分解成多个小的独立、互相作用的组件,来处理复杂、大型的软件。

网友X:
程序模块化后,可以让你的程序看起来不乱,每个模块的程序命名跟功能一目了然,然后主函数进行初始化跟函数调用显得main函数不会太多造成程序的堆积问题。同时你想加入或者移植新程序功能也变得简单方便,只要添加新模块,移植,main函数加头文件初始化运用即可

网友Y:
程序模块化可以让你做起小项目来更加的快和简单

网友Z:
模块化可以分门别类的处理一个程序啊,在某个地方出现问题可检查对应模块,而不用整体去找

网友AA:
1.更好的管理2.稳定性高3.容易查错

网友AB:
调用方便,利于看懂。

网友S:
好是好很方便就是写起来东西有点多

网友AC:
不需要了解底层代码,根据入口参数,傻瓜式操作,能够增加代码效率。

网友AD:
模块化有一个缺点就是程序执行效率稍微降低,其它都是优点

网友AE:
当然是模块化编程才好。

网友AF:
我们做程序有一个原则叫高内聚低耦合,模块化好处就是可以将各各功能分开来做,而且尽量要做到各各模块之间尽量没有关联,

网友AG(2020-10-26):
模块化更加便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