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原理图问题求解

楼主(2020-09-18):
一个音箱的电源板坏了,抄了张原理图,有部分看不懂的,请大神指教,谢谢。
A端是整流后的300V直流+
B是300V-
XY貌似是为了兼容110V输入设置的,在220V系统里XY是短接的。

然后有2个ER39的16脚变压器,其中9-16脚的次级输出接稳压管直接输出70V电压到功放板了。

现在变压器的初级有一部分看不懂。

4+、3-脚和5+、6-脚实测电感为1.86mH,是脉动直流输入的初级绕组没错吧?
但他们的同名端为什么刚好相反呢?又为什么要在一个变压器里绕两组初级呢?

2+、1-脚和7+、8-脚是是给MOSFET的栅极供电输出的次级绕组对吗?万用表可能精度不够,测量电感是0(这里我也是很奇怪,两只表笔短接还有20uH的电感,接上变压器居然变成了0)。

最看不懂的就是下面这部分电路了,怎么看也不像是个PWM发生器啊,这部分是做什么用的呢?

如果上面部分电路不是PWM,那么IRF740的栅极又是如何获得频率的呢?
还不知道S3、S4两个端口的功能是什么,也许弄懂这个就知道MOSFET栅极的频率怎么来的了。

问题有点多,感谢耐心看完,请指教,谢谢!

网友A:
1、这个是是正激式开关电源。
2、你电路没贴完整。
3、第一张图纸倍压整流电路。(图纸不完整)
4、第二张图纸前面4构成一个全桥,正激式开关电源中的一种,有半桥和全桥两种。
5、变压分为两个,组成一个H桥。实现多路输出。
6、最后一张图纸是一个保护电路,没有贴出控制芯片,不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是是正激式开关电源。
2、你电路没贴完整。
3、第一张图纸倍压整流电路。(图纸不完整)

艾玛太感谢了,我还以为没人回了呢。。这个电源让我无法理解的地方就是没找到控制芯片,而他却可以正常工作。
所以我就弄不懂MOSFET的G级开关频率是怎样产生的。

电源板上还有个TOP243Y控制的小变压器是辅助待机电源,这部分我已经弄明白了,是用来控制继电器和给控制盒供电的。继电器后面的电路这两张图确定是全的了。
附上两张原厂的图和实物照片您看下,我因为看着费劲,所以拆开重新画了一遍,应该是没缺什么东西了。

图上的A和B是桥堆出来的+-220V了。
T1T2两个变压器次级的输出端也挺简单都看懂了两组输出又并联在一起可能是为了增加稳定性吧。

所以,终极问题就是这个电路里的4个IRF740的G是从哪儿获取到开关频率的呢?正常工作的频率应该是多少?

非常感谢大神百忙之中的回复,对我帮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