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51单片机和蓝牙hc-08方面的技术问题

楼主(2020-09-18):
最近在做一个类似智能家居方面的东西,其中有一部分涉及到热释电人体红外模块和蓝牙
这部分的具体内容就是,当人体红外检测到范围内有物体之后,通过蓝牙给手机发送警告。
经过检验,人体红外运行正常,所以我认为是蓝牙方面的问题

下面附上蓝牙部分单片机代码:

void Com_Int(void) interrupt 4
{
          uchar i;
          uchar receive_data;
          EA = 0;

          if(RI == 1) //当硬件接收到一个数据时,RI会置位
        {
                RI = 0;
                receive_data = SBUF;//接收到的数据
                if(receive_data == '1')
                {
                        j=j+1;
                        if(j==2)
                        j=0;
                        if(j==1)
                        {
                                P1=0x00;
                                for(i=0; i<15; i++)
                                {
                                        SBUF = PuZh1[ i];   //将要发送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开灯[ i]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delay(1);
                                }
                        }
                        if(j==0)
                        {
                                P1=0xff;
                                for(i=0; i<15; i++)
                                {
                                        SBUF = PuZh2[ i];   //将要发送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关deng[ i]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delay(1);
                                }
                        }

                }

        }
        if(ren==1)    //检测到人
        {
                for(i=0; i<36; i++)
                        {
                                SBUF = PuZh[ i];   //将要发送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i]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delay(1);
                        }
                        EA = 1;
                        ren=0;
        }
        EA=1;
}

上面一部分是通过蓝牙开关灯
下面这块是检测到人之后想要发送的数据

求教求教

网友A:
分开调试,先调试红外模块,再调试蓝牙模块,然后联调。

网友B:
单独调试呀!无关的东西全部注释掉,已经实现完整的注释了,测试的话直接人为写一个数据进去进行测试,功能一个个的加,功能实现了再加进去联调

网友B:
你这个是串口中断吧!你在串口中断中判断红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