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路抢答器语音播报模块怎么做?

楼主(2020-09-18):
我是用的万用板(洞洞板)做的十六路抢答器,问了些τ 宝客服语音播报模块能不能在万用板播报十六路抢答,他们都说不行。外挂的话也想过,有人说是串口连接就行,串口连接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A:
买不同的模块可参照语音模块的说明书设定。
τ 宝上的客服如果都是单片机行家那单片机也就没搞头了。

网友B:
你好!
你说的这个功能要求可以实现;
具体,私,信,问吧。

网友C:
你要找一路按键对应一种语音那种语音播报模块的话还有搞头,单片机串口控制那种的话,万用板不行得用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