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LCD1602.dht11.显示与仿真

楼主: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ata=P3^6;//定义dht11数据线
sbit rs=P3^0;
sbit rw=P3^1;
sbit en=P3^2;
uchar rec_dat[30]; //接收1602显示数据数组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n)
{  uint x,y;
   for(x=n;x>0;x--)
       for(y=110;y>0;y--);
}
//lcd1602写入指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P2=com;
        delay(5);
        en=1;
        delay(5);
        en=0;
}
//lcd1602写入数据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rs=1;
        P2=dat;
        delay(5);
        en=1;
        delay(5);
        en=0;
}
//lcd1602初始化
void init_lcd()
{
        en=0;
        rw=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DHT11延时函数
void DHT11_delay_us(uchar n)
{
    while(--n);
}
void DHT11_delay_ms(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DHT11驱动
void DHT11_start()
{
   Data=1;
   DHT11_delay_us(2);
   Data=0;
   DHT11_delay_ms(25); //延时18ms以上
   Data=1;
   DHT11_delay_us(30);
}
//DHT11接收8位二进制数
uchar DHT11_rec_byte()
{
   uchar i,dat=0;
  for(i=0;i<8;i++)
   {
      while(!Data);
      DHT11_delay_us(8); //延时60ms,如果p3^6口仍然为高电平,则 为1,反之为0
      dat<<=1;
      if(Data==1)
         dat+=1;
      while(Data);
    }
    return dat;
}
//DHT11接收40位数据
void DHT11_receive()
{
    uchar R_H,R_L,T_H,T_L,RH,RL,TH,TL,revise;
    DHT11_start();
    if(Data==0)
    {
        while(Data==0);
        DHT11_delay_us(40);
        R_H=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高八位
        R_L=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低八位
        T_H=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高八位
        T_L=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低八位
        revise=DHT11_rec_byte(); //接收校正位
        DHT11_delay_us(25);
        if((R_H+R_L+T_H+T_L)==revise)//判断接收数据是否正确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1602显示
        rec_dat[0]='H';
        rec_dat[1]='U';
                rec_dat[2]=':';
        rec_dat[3]='0'+(RH/10);
        rec_dat[4]='0'+(RH%10);
        rec_dat[5]='%';
                rec_dat[6]=' ';
                rec_dat[7]=' ';
        rec_dat[8]='T';
        rec_dat[9]='E';
                rec_dat[10]=':';
        rec_dat[11]='0'+(TH/10);
        rec_dat[12]='0'+(TH%10);
        rec_dat[13]='^';
                rec_dat[14]='C';
                rec_dat[15]='z';
                rec_dat[16]='h';
                rec_dat[17]='a';
                rec_dat[18]='n';
                rec_dat[19]='g';

    }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i;
   init_lcd();
   while(1)
   {
       DHT11_delay_us(1000);  //dht11上电后等待1秒
       DHT11_receive();
       write_com(0x80); // 在1602第一行显示
       for(i=0;i<15;i++)
         {
       write_dat(rec_dat[i]);
             }
          write_com(0x80+0x40);//在1602第二行显示
      for(i=15;i<20;i++)
{
    write_dat(rec_dat[i]);
}
   }
}

网友A(2020-11-16):
楼主,我照你的图和代码,为什么显示屏只亮着,但是没有显示啊
大家参考http://www.51hei.com/bbs/dpj-201084-1.html

网友B(2021-02-22):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照你的图和代码,为什么显示屏只亮着,但是没有显示啊

我也是,你解决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照你的图和代码,为什么显示屏只亮着,但是没有显示啊

你解决没这个问题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解决没这个问题呀

首先,复位电路都错了.你还会相信他的代码会是对的吗?

网友D(2021-04-07):
显示屏没数据,只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