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下面单片机流水灯的主程序,每行代码的意思?

楼主(2020-09-19):
void main()
{     inti,temp;
while (1)
{P2=0xff;
delay();
P2=0xfe;
temp=0xfe;
for(i=0;i<8;i++)
{ P2=temp<<i;
delay();

网友A:
你这程序语法有点问题吧,参数类型不对,TEMP应该是char,自己到KEIL里面单步运行就知道怎么运行了,太简单别人都不想回答

网友B:
这个问题也太没质量了吧,语法本身就有问题,有前括号没有后括号,程序也不全。请教总该有个请教的态度吧- -

网友C:
都是编译不过的程序,程序本身都有问题

网友D:
{     inti,temp;定义变量
while (1)死循环
{P2=0xff;所有的灯灭
delay();延时
P2=0xfe;亮第一个灯
temp=0xfe;把值赋给变量
for(i=0;i<8;i++)循环
{ P2=temp<<i;左移,顺便点亮下一个灯
delay();

网友E:
学会用proteus仿真,有助于更直观的理解程序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