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计算器源程序 可发送给上位机 可红外

楼主(2020-09-19):
基于51计算器可发送给上位机可红外

#include"lcd12864.h"
#include"reg52.h"
#include"i2c.h"
#include"math.h"
sbit IRIN=P3^2;
int app=0;
unsigned char IrValue[6];
unsigned char Time;
unsigned char code smgduan[17]={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76};
void chuan()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1;
SM1=1;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void IrInit()
{
        IT0=1;//下降沿触发
        EX0=1;//打开中断0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IRIN=1;//初始化端口
}
char hongwai()
{
  if((smgduan[IrValue[2]/16]==0x06)&&(smgduan[IrValue[2]%16]==0x7d))
  return '0';
  if((smgduan[IrValue[2]/16]==0x3f)&&(smgduan[IrValue[2]%16]==0x39))
  return '1';
  if((smgduan[IrValue[2]/16]==0x06)&&(smgduan[IrValue[2]%16]==0x7f))
  return '2';
  if((smgduan[IrValue[2]/16]==0x6d)&&(smgduan[IrValue[2]%16]==0x79))
  return '3';
  if((smgduan[IrValue[2]/16]==0x3f)&&(smgduan[IrValue[2]%16]==0x7f))
  return '4';
  if((smgduan[IrValue[2]/16]==0x06)&&(smgduan[IrValue[2]%16]==0x39))
  return '5';
  if((smgduan[IrValue[2]/16]==0x6d)&&(smgduan[IrValue[2]%16]==0x77))
  return '6';
  if((smgduan[IrValue[2]/16]==0x66)&&(smgduan[IrValue[2]%16]==0x5b))
  return '7';
  if((smgduan[IrValue[2]/16]==0x6d)&&(smgduan[IrValue[2]%16]==0x5b))
  return '8';
  if((smgduan[IrValue[2]/16]==0x66)&&(smgduan[IrValue[2]%16]==0x77))
  return '9';
  if((smgduan[IrValue[2]/16]==0x3f)&&(smgduan[IrValue[2]%16]==0x6f))
  return '+';
  if((smgduan[IrValue[2]/16]==0x06)&&(smgduan[IrValue[2]%16]==0x6d))
  return '-';
  if((smgduan[IrValue[2]/16]==0x66)&&(smgduan[IrValue[2]%16]==0x4f))
  return '/';
  if((smgduan[IrValue[2]/16]==0x66)&&(smgduan[IrValue[2]%16]==0x3f))
  return 'x';
  if((smgduan[IrValue[2]/16]==0x3f)&&(smgduan[IrValue[2]%16]==0x07))
  return '=';
  if((smgduan[IrValue[2]/16]==0x66)&&(smgduan[IrValue[2]%16]==0x07))
  return '.';
   if((smgduan[IrValue[2]/16]==0x66)&&(smgduan[IrValue[2]%16]==0x7d))
   return 'p';
   if((smgduan[IrValue[2]/16]==0x66)&&(smgduan[IrValue[2]%16]==0x6d))
   return '|';
  else return 0xff;
}
main()
{

        char i,sign,s,j,k,h=0;
       unsigned char num;
  char temp[16];   //最大输入16个
     bit firstflag;

     double a=0,b=0;
         chuan();
     IrInit();
     LCD_Init();

//    LCD_Write_com(0x01); //清屏

    while(1)

    {    if(app==1)
             {num=hongwai();
                 app=0;
             }
         else
                  num = KeyPro();

        if(num!=0xff)
        {
            if(j == 0)
                LCD_Write_com(0x01);
                                j=1;
             if(num=='|')
                         {
                           a=At24c02Read(1);
                           firstflag = 1;
                         }
            if(('+' == num) || ('-' == num) || ('x' == num) || ('/' == num) || ('=' == num)|| ('p' == num))
            {
                             if(num=='p')
                         {
                           LCD_Write_Char(i,0,num);
                           i++;
                           h=1;
                         }
                            else
                                {k=0;
                if(firstflag==0)     //flag=1为第一个数,0为第二个数
                {
                    sscanf(temp,"%f " ,&a);
                    firstflag = 1;
                                        if(h==1)
                                        a=a*a;
                }
                else
                    {sscanf(temp," %f " ,&b);
                                        if(h==1)
                                        b=b*b;}

                for(s = 0;s<16;s++)
                    temp[s] = 0;
                                        LCD_Write_Char(i,0,num);
                                        i++        ;
             //////////////////
                if(num != '=')
                    sign = num;
                else
                {        j=0;
                                    i=0;
                    firstflag = 0;
                    switch(sign)
                    {
                        case '+' :a = a+b;break;
                        case '-' :a = a-b;break;
                        case 'x' :a = a*b;break;
                        case '/' :a = a/b;break;
                        default:break;
                    }
                    //LCD_Write_Char(1,1,answer);
                                        At24c02Write(1,a);   //在地址1内写入数据num
                    sprintf(temp,"%.2f",a);    //输出浮点型,无用的0不输出
                     Write_String(0,3,temp);//显示到液晶屏
                                         for(s=0;temp[s]!='\0';s++)
                                         {SBUF=temp[s];
                                         while(!TI);
                                         TI=0;
                                         }
                                          SBUF=' ';
                                         while(!TI);
                                         TI=0;
                    sign = 0;
                    a = 0;
                    b = 0;
                    for(s=0;s<16;s++)
                          temp[s]=0;

                }
                                }
            }
            else if((i<24)&&(num!='s')&&(num!='p')&&(num!='k'))
            {
                if((1==i)&&(temp[0]=='0'))
                {
                    if(num == '.')
                    {
                        temp[k]=num;
                         LCD_Write_Char(1,0,num);//输出数据
                          i++;
                                                  k++;
                    }
                    else
                    {
                        temp[0] = num;
                        LCD_Write_Char(0,0,num);
                    }

                }
                else
                {
                    temp[k] = num;
                                        LCD_Write_Char(i,0,num);
                    i++;
                                        k++;
                }
            }
        }
    }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nsigned char j,k;
        unsigned  err;
        Time=0;
        delay(700);        //7ms
        if(IRIN==0)                //确认是否真的接收到正确的信号
        {

                err=1000;                                //1000*10us=10ms,超过说明接收到错误的信号
                /*当两个条件都为真是循环,如果有一个条件为假的时候跳出循环,免得程序出错的时
                侯,程序死在这里*/
                while((IRIN==0)&&(err>0))        //等待前面9ms的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if(IRIN==1)                        //如果正确等到9ms低电平
                {
                        err=500;
                        while((IRIN==1)&&(err>0))                 //等待4.5ms的起始高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for(k=0;k<4;k++)                //共有4组数据
                        {
                                for(j=0;j<8;j++)        //接收一组数据
                                {

                                        err=60;
                                        while((IRIN==0)&&(err>0))//等待信号前面的560us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计算高电平的时间长度。
                                        {
                                                delay(10);         //0.1ms
                                                Time++;
                                                err--;
                                                if(Time>30)
                                                {
                                                        return;
                                                }
                                        }
                                        IrValue[k]>>=1;         //k表示第几组数据
                                        if(Time>=8)                        //如果高电平出现大于565us,那么是1
                                        {
                                                IrValue[k]|=0x80;
                                        }
                                        Time=0;                //用完时间要重新赋值
                                }
                        }
                }
                if(IrValue[2]!=~IrValue[3])
                {
                        return;
                }
                app=1;
        }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

楼主:
欢迎提问

网友A:
能分享一下原理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分享一下原理图吗?

原理图照着单片机的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