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 我还是看不懂,他到底是怎么知道这个程序i=120刚好是延时150MS啊?

楼主:
各位大佬  我还是看不懂,他到底是怎么知道这个程序i=120刚好是延时150MS啊?

网友A(2020-09-23):
引用 网友B:
谁和你说的i=120,是150ms?那是1ms,循环150次,才是150ms

嗯嗯,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i=120是通过编辑软件调试得到这个延时函数约为1ms的变量初值,函数代入参数150,就能延时约150ms。这种延时 ...

这么一说我就有点明白了,不然一直纳闷这120是哪里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谁和你说的i=120,是150ms?那是1ms,循环150次,才是150ms

新手新手   真的对这个一点也不懂,莫名其妙就被安排上单片机了

网友E:
学习一下keil的调试模式

网友D:
i=120是通过编辑软件调试得到这个延时函数约为1ms的变量初值,函数代入参数150,就能延时约150ms。这种延时函数广泛用于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这么解释楼主不一定能理解,随着学习的深入逐渐会理解。

网友B:
谁和你说的i=120,是150ms?那是1ms,循环150次,才是15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