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个单片机脉冲计数器。结果无论如何就是不成功

楼主(2020-09-19):
本来设计要做了个ADC电路,实验挺成功的。下一步要做一个脉冲计数器。结果无论如何就是不成功。

先声明,我自己做了NE555方波发生器。50%固定占空,频率从 0.72Hz ~ 72kHz 可调产生出来的波形送给51单片机P34引脚。虽然样子丑了点,但是功能完全正常。

单片机型号为STC8A8K64S4A12所有的测试都做过了。先写了一个简单代码,就是检测外部脉冲,LED跟着闪烁就行

测试结果完全正常,说明准双向口输入输出均正常。

但下面妖魔鬼怪就来了。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P05         =   P0^5;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
    P05 = !P05;                                 //测试端口
}

void main()
{
    TMOD = 0x04;                                //外部计数模式
    TL0 = 0x08;
    TH0 = 0x00;
    TR0 = 1;                                    //启动定时器
    ET0 = 1;                                    //使能定时器中断
    EA = 1;

    while (1);
}

这段程序可不是我写的,是人家STC官方的范例程序,只是测试端口
修改为P05,计数次数改成了8次。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已无法用语言形容。更可恨的是换成定时器1、定时器2、定时器3、定时器4都不能正常计数。甚至连芯片都换了也白搭。

我已无法用见了鬼来形容了,无语了,词穷了。

请各路大神来赐教一下吧,谢谢啦。

网友A:
你是怎么测试的? 就说不成功

网友B:
亲,你的定时器都没有初始化,时钟都没设定。另外你要检测555定时器的输出脉冲的话,代码不是这么写的。需要用捕获模式,中断函数里面也不对。你这段代码即使把定时器设好了,也是上电闪几次灯的事情,可能太快眼睛都看不见。

网友C:
定时器初值错误,应该是65536-8=65528=0xFFF8,中断中也要重新赋初值FFF8。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P05=P0^5;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
    P05=!P05;                                 //测试端口
    TL0 = 0xf8;
    TH0 = 0xff;
}

void main()
{
    TMOD = 0x04;                                //外部计数模式
    TL0 = 0xf8;
    TH0 = 0xff;
    TR0 = 1;                                    //启动定时器
    ET0 = 1;                                    //使能定时器中断
    EA = 1;

    while (1);
}

网友D:
好像有问题,稍后看看

网友E: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sbit    P05         =   P0^5;

void TM0_Isr() interrupt 0
{
    P05 = ~P05;                                 //测试端口
}

void main()
{
  EA =1;
        EX0 =1;
        IT0= 1;

    while (1);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时器初值错误,应该是65536-8=65528=0xFFF8,中断中也要重新赋初值FFF8。

我明白了,谢谢,定时器是从设定值累加到FF。看来是当时学的原理都忘光了。
学习了,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你的定时器都没有初始化,时钟都没设定。另外你要检测555定时器的输出脉冲的话,代码不是这么写的。需 ...

我的代码不是自己写的,是STC官方给的,简单改了改。

不过问题已经有另外两个大神解答了,不过还是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时器初值错误,应该是65536-8=65528=0xFFF8,中断中也要重新赋初值FFF8。

初值的定义我理解错了,谢谢指正。。

可是是有一点我不太理解,我选的是自动重载模式,但,您说“中断函数里面要重新赋初值FFF8”,已经自动重载了还有这个必要吗?

楼主:
太详细了,谢谢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初值的定义我理解错了,谢谢指正。。

可是是有一点我不太理解,我选的是自动重载模式,但,您说“中断 ...

已经设置自动重载模式就不需在中断函数里面重新赋初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设置自动重载模式就不需在中断函数里面重新赋初值。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