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无源蜂鸣器加入单片机流水灯程序中?

楼主(2020-09-20):
各位大佬好,这几天刚开始学习单片机。学完流水灯后,有一个蜂鸣器的学习。但是用的蜂鸣器是有源的。而我自己买的开发板的无源的,导致一开始都不会响。后来查阅资料后,才知道无源的需要一定的变化周期才行,于是,我就写了一个单独的蜂鸣器单片机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sbit beep=P1^5;
void delay(u16);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main()
{

        while(1)
        {
        beep=~beep;
        delay(60);
        }
}
现在是会响了,但是我要如何把这个加入到我的流水灯程序中呢。下面是我流水灯的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
void delay(uint);
void main()
{
        temp=0xfe;
        P2=temp;
        while(1)
        {
        temp=_crol_(temp,1);
        delay(180);
        P2=temp;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 (X=200;X>0;X--)
        {         for (Y=z;Y>0;Y--)
             {
                 };
         };
}

我自己也试着加了,但是蜂鸣器要么没声音了,要么就响一下,要么就是很轻,还请各位大佬指点指点啊

网友A:
写一个蜂鸣器函数加进去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beep=P1^5;
uchar temp;
void delay(uint);
void buzzer(uint);

void main()
{
        temp=0xfe;
        P2=temp;
        buzzer(1000);
        delay(760);
        while(1)
        {
                temp=_crol_(temp,1);
                P2=temp;
                buzzer(1000);//0.24s
                delay(760);  //0.76s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3;Y>0;Y--);
}
void buzzer(uint x)//0.24ms半周期蜂鸣器子程序
{
        uchar t;
        while(x--)
        {
                beep=~beep;                                        //蜂鸣器谐振频率2048Hz
                for(t=0;t<28;t++);                //0.24ms半周期=2083Hz
        }
        beep=1;//高电平停止
}

网友B:
给你改了一下试试。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sbit beep=P1^5;
uchar temp;
void delay(uint);

void main()
{
        uint  Count=0;
        temp=0xfe;
        P2=temp;
        while(1)
        {
                if(Count >= 180)
                {
                        Count=0;
                        temp=_crol_(temp,1);
                }
                P2=temp;
                Count++;
                beep=~beep;
                delay(1);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 Y;
        for (X=200;X>0;X--)
        {
                for (Y=z;Y>0;Y--)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一个蜂鸣器函数加进去
#include
#include

可以了,谢谢大佬。原来是有一个专门的函数呀。太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改了一下试试。

试了,可以同时进行了。太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一个蜂鸣器函数加进去
#include
#include

大佬,能给说说这一段里的时间是通过什么确定的吗?为什么要叫0.24ms半周期。这一块还不是很懂。
void buzzer(uint x)//0.24ms半周期蜂鸣器子程序
{
        uchar t;
        while(x--)
        {
                beep=~beep;                                        //蜂鸣器谐振频率2048Hz
                for(t=0;t<28;t++);                //0.24ms半周期=2083Hz
        }
        beep=1;//高电平停止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能给说说这一段里的时间是通过什么确定的吗?为什么要叫0.24ms半周期。这一块还不是很懂。
void b ...

这个程序就相当于常用的延时函数,只不过在while循环过程中把蜂鸣器端口不断翻转并延时一点时间。至于为什么取0.24ms半周期是因为常见电磁式蜂鸣器规格书的谐振频率2048Hz,在这个频率附近可以获得较佳音质和最大声压(最响)。计算方式1/2048/2=0.000244140625秒。实际应用不需要多么精确。参数x原则必须是偶数,响多长时间由参数x*0.24ms确定,为防止意外还是在最后写beep=1;//高电平停止保险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就相当于常用的延时函数,只不过在while循环过程中把蜂鸣器端口不断翻转并延时一点时间。至于为 ...

恩,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