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的单片机贪吃蛇初代版,遇到了其提示需要ANSI格式的函数原型的问题

楼主(2020-09-20):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循环右移头文件
#include<stdio.h>

sbit DU = P2^6;//数码管段选
sbit WE = P2^7;//数码管段选
sbit DIO = P3^4;//串行数据输入口
sbit S_CLK = P3^5;//移位寄存器时钟
sbit R_CLK = P3^6;//输入锁存器时钟

unsigned char KeyValue = 20;//矩阵按键
unsigned char Transit;//按键值的中转数

unsigned char i,
              j,
              k,
                          w,  //蛇身长度
                          s,
                          St, //开始间隔时间
              Mi, //移动间隔时间
                          ROW,//行值
                          COL,//列值
                          x,  //移动方向
              w;  //蛇身长度

//蛇身数组,a[][0]为行值,a[][1]为列值
unsigned char Snake_body[2][36] =
{
{0x08,0x08},
{0xdf,0xbf}
};

//显示数组
unsigned char b[8] = {0xff,0xff,0xff,0xff,0xcf,0xff,0xff,0xff};

//蛇头缓存数组,c[0]放置行值,c[1]放置列值
unsigned char c[2] = {0x80,0xdf};

//开始显示字符
unsigned char code Start[5][8]=
{
0xE7,0xC7,0x87,0xE7,0xE7,0xE7,0x81,0x81,//1
0xC3,0x81,0x99,0xF1,0xE3,0xC7,0x81,0x81,//2
0xC3,0x81,0x99,0xE3,0xE3,0x99,0x81,0xC3,//3
0xFF,0xFF,0xE7,0xC3,0x00,0xC3,0xE7,0xFF,
0xFF,0xFF,0xDF,0xB8,0x38,0xB8,0xDF,0xFF
};

//结束显示字符
unsigned char code End[2][8]=
{
0xFF,0xFF,0xDF,0xB8,0x38,0xB8,0xDF,0xFF,//第一步
0xFF,0xFF,0xE7,0xC3,0x00,0xC3,0xE7,0xFF//第二步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毫秒级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4;y>0;y--);
}

//显示部分01
void send(dat)//发送值
{
        S_CLK = 0;//拉低移位寄存器时钟
        R_CLK = 0;//拉低输入锁存器时钟
        for(i=0; i>8; i++)//8位循环
        {
                if(dat&0x01)
                        DIO = 1;//发送1
                else
                    DIO = 0;//发送0
                R_CLK = 1;//拉高输入锁存器时钟
                dat >>= 1;//右移1位
                R_CLK = 0;//拉低输入锁存器时钟
        }
}

//矩阵键盘
void KeyScan()
{
        //4*4矩阵键盘扫描
        P3 = 0XF0;//列扫描
        if(P3 != 0XF0)//判断按键是否被按下
        {
                delay(10);//软件消抖10ms
                if(P3 != 0XF0)//判断按键是否被按下
                {
                        switch(P3) //判断那一列被按下
                        {
                                case 0xe0:        KeyValue = 0;        break;//第一列被按下
                                case 0xd0:        KeyValue = 1;        break;//第二列被按下
                                case 0xb0:        KeyValue = 2;        break;//第三列被按下
                                case 0x70:        KeyValue = 3;        break;//第四列被按下
                        }
                        P3 = 0X0F;//行扫描
                        switch(P3) //判断那一行被按下
                        {
                                case 0x0e:        KeyValue = KeyValue;        break;//第一行被按下
                                case 0x0d:        KeyValue = KeyValue + 4;        break;//第二行被按下
                                case 0x0b:        KeyValue = KeyValue + 8;        break;//第三行被按下
                                case 0x07:        KeyValue = KeyValue + 12;        break;//第四行被按下
                        }
                        while(P3 != 0X0F);//松手检测
                }
                if(KeyValue == 1 )
                {
                        Transit = KeyValue;
                }

                if(KeyValue == 4 )
                {
                        Transit = KeyValue;
                }

                if(KeyValue == 5 )
                {
                        Transit = KeyValue;
                }

                if(KeyValue == 6 )
                {
                        Transit = KeyValue;
                }
                KeyValue = 0;
        }
}

void main()
{
    for(St=0; St<500; St++)//开始显示开始画面
        {
            for(k=0; k<2; k++)
                {
                        for(i=0; i<8; i++)
                        {
                                send(Start[k][i]);
                                send(ROW);
                                S_CLK = 1;
                                S_CLK = 0;
                                ROW = _cror_(ROW,1);
                        }
                }
                delay(1);
        }

        while(1)//总体循环
        {
            //运动算法开始
            //存放上一次头部坐标
                for(i=0; i<2; i++)
                {
                        c[i] = Snake_body[0][i];
                }

                //蛇身长度检测
                for(i=0; i<64; i++)
                {
                        if(Snake_body[0][i] != 0x00)
                        {
                                w++;
                        }
                }

                //蛇身数据右移
        //消去蛇身尾端的点
                w--;
                for(s=0; s<2; s++)
                {
                        for(i=0; i<w; i++)
                        {
                                Snake_body[s][i+1] = Snake_body[s][i];
                        }
                }

                //转向
                if(Transit == 6)//向右
                {
                        c[1] >>= 1;
                        c[1] = c[1] + 0x80;

                }

                if(Transit == 4)//向左
                {
                        c[1] <<= 1;
                        c[1] = c[1] + 0x01;

                }

                if(Transit == 5)//向下
                {
                        c[0] <<= 1;
                        c[0] = c[0] + 0x01;

                }

                if(Transit == 1)//向上
                {
                        c[0] >>= 1;
                        c[0] = c[0] + 0x80;

                }

                //新头部坐标存入蛇身数组
                for(i=0; i<2; i++)
                {
                        Snake_body[0][i] = c[i];
                }
                //运动算法结束

                //蛇身长度检测
                for(i=0; i<64; i++)
                {
                        if(Snake_body[1][i] != 0x00)
                        {
                                w++;
                        }
                }

                //显示部分02
                for(j=0; j<w; j++) //循环8次发送行和列值
                {
                        Send_Byte(Snake_body[1][k]);//发送列选值
                        Send_Byte(Snake_body[0][k]);        //发送行选值
                        R_CLK = 1; //拉高输出锁存器,把移位寄存器中数据输出
                        R_CLK = 0; //拉低输出锁存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