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中51单片机DHT11温湿度测量程序,LCD显示

楼主(2020-09-20):
根据别的代码更改的一些东西,然后适用于普中的51单片机,有新手需要学习DHT11和lcd显示的可以根据这个代码学习一下,
一些重要代码有注释,能够帮助学习者更好的理解代码的意思,
代码及别的都放在压缩包里面了。
仅供学习。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字节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数据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io=P2^0;//dht11data端接单片机的P2^7口//

sbit jd1=P2^5;   //??
sbit jd2=P2^4;
sbit jd3=P2^3;
sbit jd4=P2^2;

sbit beep=P2^6;  //蜂鸣器
sbit dj=P2^1;    //??

sbit key1=P3^1;   //独立按键
sbit key2=P3^0;
sbit key3=P3^2;
sbit key4=P3^3;

typedef bit BOOL;//此声明一个布尔型变量即真或假//

uchar data_byte;    //数据字节

uchar RH,RL,TH,TL;    //温湿度的字节高八位,第八位

char BRH=70,BRL=50,BTH=33,BTL=29;    //??

void delay(uchar ms) //延时模块//

{

  uchar i;

  while(ms--)

for(i=0;i<100;i++);

}

void delay1()//一个for循环大概需要8个多机器周期一个机器周期为1us晶振为12MHz也就是说本函数延时8us多此延时函数必须德稍微精确一点

{

  uchar i;

  for(i=0;i<1;i++);

}

//**************************dht11测试某块*************************************//

void start()//开始信号

{

  io=1;

  delay1();

  io=0;

  delay(25);// 主机把总线拉低必须大于18ms保证DHT11能检测到起始信号

  io=1;    //发送开始信号结束后拉高电平延时20-40us

  delay1();//以下三个延时函数差不多为24us符合要求

  delay1();

  delay1();

}

uchar receive_byte()//接收一个字节//   //接受一个字节,改

{

  uchar i,temp;

  for(i=0;i<8;i++)//接收8bit的数据

  {

        while(!io);//等待50us的低电平开始信号结束

        delay1();//开始信号结束之后延时26us-28us以下三个延时函数

         delay1();

        delay1();

        temp=0;//时间为26us-28us表示接收的为数据'0'

        if(io==1)

         temp=1; //如果26us-28us之后还为高电平则表示接收的数据为'1'

    while(io);//等待数据信号高电平'0'为26us-28us'1'为70us

        data_byte<<=1;//接收的数据为高位在前右移

         data_byte|=temp;

  }

  return data_byte;

}

void receive()//接收数据//     //接受数据,改

{

  uchar T_H,T_L,R_H,R_L,check,num_check,i;

  start();//开始信号//

  io=1;   //主机设为输入判断从机DHT11响应信号

  if(!io)//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
        while(!io);//判断从机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io);//判断从机发出 80us 的高电平是否结束如结束则主机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R_H=receive_byte();//湿度高位

        R_L=receive_byte();//湿度低位

        T_H=receive_byte();//温度高位

        T_L=receive_byte();//温度低位

        check=receive_byte();//校验位

        io=0; //当最后一bit数据接完毕后从机拉低电平50us//

        for(i=0;i<7;i++)//差不多50us的延时

        delay1();

        io=1;//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进入空闲状态

        num_check=R_H+R_L+T_H+T_L;

        if(num_check==check)//判断读到的四个数据之和是否与校验位相同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check=num_check;

        }

  }

}

void main()//主函数模块//

{
  uchar flag=0;
  jd1=jd2=jd3=jd4=0;
  beep=1;

  LcdInit();//初始化LCD
  display(0x40,'R');     //显示的初始的东西
  display(0x41,'1');
  display(0x42,':');
  display(0x44,'R');
  display(0x45,'2');
  display(0x46,':');
  display(0x48,'R');
  display(0x49,'3');
  display(0x4a,':');
  display(0x4c,'R');
  display(0x4d,'4');
  display(0x4e,':');
  display(0x0d,'Z');
  display(0x0e,':');
while(1)

  {
  if(key1==0)    //如果按下了独立按键1,则响一下蜂鸣器
  {
  beep=1;
  delay(100);   //延时一段时间
  if(key1==0)
  {
  flag++;    //flag+1
  LcdWriteCom(0x01);    //写指令
  display(0x00,'B');//LCD的第一行显示     //显示测得的温湿度,全在第一行显示
  display(0x01,'R');//LCD的第一行显示
  display(0x02,'H');//LCD的第一行显示
  display(0x03,':');
  display(0x04,BRH/10+0x30);
  display(0x05,BRH%10+0x30);

  display(0x09,'B');//LCD的第一行显示
  display(0x0a,'R');//LCD的第一行显示
  display(0x0b,'L');//LCD的第一行显示
  display(0x0c,':');
  display(0x0d,BRL/10+0x30);
  display(0x0e,BRL%10+0x30);

  display(0x40,'B');//LCD的第一行显示
  display(0x41,'T');//LCD的第一行显示
  display(0x42,'H');//LCD的第一行显示
  display(0x43,':');
  display(0x44,BTH/10+0x30);
  display(0x45,BTH%10+0x30);

  display(0x49,'B');//LCD的第一行显示
  display(0x4a,'T');//LCD的第一行显示
  display(0x4b,'L');//LCD的第一行显示
  display(0x4c,':');
  display(0x4d,BTL/10+0x30);
  display(0x4e,BTL%10+0x30);
  }
  }

  if(flag==1)   //说明k1按过了
  {
   display(0x47,'1');   ///显示了个1,??
   if(key2==0)         //按下按键2
   {
           delay(100);
    if(key2==0)
        {
        BRH++;        //这个东西+1,设置他的数值的吧,增加

        display(0x04,BRH/10+0x30);
    display(0x05,BRH%10+0x30);
        }
   }
         if(key3==0)       //k3设置数值,减少
   {
           delay(100);
    if(key3==0)
        {
        if(BRH>BRL)
        {
        BRH--;
        }
        else
        {
        beep=0;    //如果高的比低的小了,则蜂鸣器报警
        delay(100);
        delay(100);
        beep=1;   //延时一会,响一会,就自动停止
        }

        display(0x04,BRH/10+0x30);
    display(0x05,BRH%10+0x30);
        }
   }
  }

  if(flag==2)  //k1按了两次
  {
           display(0x47,'2');  //显示2
   if(key2==0)
   {
           delay(100);
    if(key2==0)
        {
        if(BRL<BRH)
        {
        BRL++;    //按两次的话,是低的+1,前面按一次的话,是高的-1
        }
        else
        {
        beep=0;    //同样,如果低的比高的大的话,就报警
        delay(100);
        delay(100);
        beep=1;
        }

        display(0x0d,BRL/10+0x30);
    display(0x0e,BRL%10+0x30);
        }
   }
         if(key3==0)  //??
   {
           delay(100);
    if(key3==0)
        {
        if(BRL>0)
        {
        BRL--;
        }
        else
        {
        beep=0;
        delay(100);
        delay(100);
        beep=1;
        }
        display(0x0d,BRL/10+0x30);
    display(0x0e,BRL%10+0x30);
        }
   }
  }

    if(flag==3)   //如果k1按了三次的话
  {
   display(0x47,'3');
   if(key2==0)
   {
           delay(100);
    if(key2==0)
        {
        BTH++;
        display(0x44,BTH/10+0x30);
    display(0x45,BTH%10+0x30);
        }
   }
         if(key3==0)
   {
           delay(100);
    if(key3==0)
        {
        if(BTH>BTL)
        {
        BTH--;
        }
        else
        {
        beep=0;
        delay(100);
        delay(100);
        beep=1;
        }
        display(0x44,BTH/10+0x30);
    display(0x45,BTH%10+0x30);
        }
   }
  }

  if(flag==4)
  {
   display(0x47,'4');
   if(key2==0)
   {
           delay(100);
    if(key2==0)
        {
        if(BTL<BTH)
        {
        BTL++;
        }
        else
        {
        beep=0;
        delay(100);
        delay(100);
        beep=1;
        }
  display(0x4d,BTL/10+0x30);
  display(0x4e,BTL%10+0x30);
        }
   }
         if(key3==0)
   {
           delay(100);
    if(key3==0)
        {
        if(BTL>0)
        {
        BTL--;
        }
        else
        {
        beep=0;
        delay(100);
        delay(100);
        beep=1;
        }
   display(0x4d,BTL/10+0x30);
   display(0x4e,BTL%10+0x30);
        }
   }
  }

  if(flag>4)   //四个一轮
  {
  flag=0;
  LcdWriteCom(0x01);
  }

  if(flag==0)
  {

  display(0x40,'R');
  display(0x41,'1');
  display(0x42,':');
  display(0x44,'R');
  display(0x45,'2');
  display(0x46,':');
  display(0x48,'R');
  display(0x49,'3');
  display(0x4a,':');
  display(0x4c,'R');
  display(0x4d,'4');
  display(0x4e,':');
  display(0x0d,'Z');
  display(0x0e,':');
receive();//接收数据

display(0x00,'R');//LCD的第一行显示    //刚才是设置最高和最低吧,现在才是测量值的显示

display(0x01,':');

display(0x02,RH/10+0x30); //0x30表示带字库的LCD1602中0x30的位置放有数字0RH/10+0x30即表示湿度的十位数字在字库RH/10+0x30的位置处放着

display(0x03,RH%10+0x30);

display(0X04,'%');

display(0x06,'T');

display(0x07,':');

display(0x08,TH/10+0x30);

display(0x09,TH%10+0x30);

display(0x0a,0xdf);//以下两个是温度单位的处理

display(0x0b,0x43);
  delay(100);
  delay(100);

if(RH>BRH||RH<BRL||TH>BTH||TH<BTL)
{
  beep=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