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4位数字时钟仿真程序(定时器方式2, 按键连加)

楼主(2020-09-20):
    学习单片机动态数码管显示,数字时钟是最好的案例,本仿真案例有以下特点。
    1.使用定时器0,方式2,可以减小定时器的误差;
    2.调时、调分按键具有连加功能,与常见的按键松手检测有区别;
    3.具有秒点显示功能,若制作实物案例,可购买带秒点的数码管。
    本仿真案例推荐使用Proteus 8.6以上版本。

参考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w1=P2^2;
sbit w2=P2^3;
sbit w3=P2^4;
sbit w4=P2^5;
sbit s1=P1^3;
sbit s2=P1^4;
sbit s3=P1^5;

uint shi,fen,sec;
uint num,s1num,keynum;
uchar m;
void delay(uint);
void keyscan();
void time_adj();
uchar code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共阴代码

void display()                //数码管显示
{
           w1=1;w2=1;w3=1;w4=1;
      P0=~tab[shi/10%10];
          if((s1num==2)|(shi/10%10==0)){w1=1;}
          else{w1=0;}
          delay(5);
          w1=1;

          if(num<2000)
           {P0=~(tab[shi%10]|0x80);        }  //秒点显示
          else
           {P0=~tab[shi%10];}
           if(s1num==2){w2=1;}
          else{w2=0;}
          delay(5);
          w2=1;

          P0=~tab[fen/10%10];
          if(s1num==1){w3=1;}
          else{w3=0;}
          delay(5);
          w3=1;

          P0=~tab[fen%10];
          if(s1num==1){w4=1;}
          else{w4=0;}
          delay(5);
          w4=1;
}

void keyscan()               //功能键函数
{
   if(s1==0)
           {
             delay(5);                 //消抖
                 if(s1==0)
                   {
                     while(!s1)display();
                         s1num++;
                         if(s1num==3)
                           {
                             s1num=0;
                           }
                   }
           }
}

void time_adj()        //加、减键时间调整函数
{
   if(s1num!=0)
     {
           if(s2==0)
             {
                   keynum++;
                   if(keynum>18)        //连加延时
                   {
                   switch(s1num)
                             {
                                   case 1:
                                          shi++;
                                              if(shi>23)
                                                    {shi=0;}
                                                  keynum=0;
                                                  break;

                                   case 2:
                                          fen++;
                                                  if(fen>59)
                                                    {fen=0;}
                                                  keynum=0;
                                                  break;
                                 }
                         }
                 }
           if(s3==0)
             {
                   keynum++;
                   if(keynum>18)
                   {
                   switch(s1num)
                             {
                                   case 1:
                                          shi--;
                                              if(shi<0)
                                                    {shi=23;}
                                                  keynum=0;
                                                  break;

                                   case 2:
                                          fen--;
                                                  if(fen<0)
                                                    {fen=59;}
                                                  keynum=0;
                                                  break;
                                 }
                          }
                   }
        }
}

void main()
{
    shi=12;fen=0;sec=0;num=0;
    TMOD=0x02;
    TH0=0x06;
         TL0=0x06;
    EA=1;
    ET0=1;
    TR0=1;

   while(1)
   {
    keyscan();
        time_adj();
        display();

                        if(sec>59)
                        {
                                sec=0;
                                fen++;
                                if(fen>59)
                                {
                                        fen=0;
                                        shi++;
                                        if(shi>23)
                                        {
                                           shi=0;
                                        }
                                }

                        }
                }
   }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服务
{
        num++;
        if(num==4000){num=0;sec++;}

}

4位数字时钟(定时器方式2,

网友A(2021-05-08):
如果共阴改共阳应该怎么改呢?

网友B:
009您好,    刚才在7.8版本上仿真出现个现象不知道怎么回事,      按设置再按减,过0后显示35,不知是不是仿真版本版本不同引起的,您能否帮忙再测试一下,给个回复.

网友B:
上船图片,研究了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