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ART DMA方式配置

楼主(2020-09-20):
  1. #define USART1_BUFF_SIZE 1024

  2. uint8_t  usart1_tx_buffer[USART1_BUFF_SIZE];   /* 串口发送缓存 */

  3. uint8_t  usart1_rx_buffer[USART1_BUFF_SIZE];   /* 串口接受缓存 */

  4. uint16_t usart1_tx_flag = 0;       /* 接收一帧数据标志,并记录接收数据个数 */

/********************************************************************************************************

** 函数: USART1_Init,  串口1初始化

**------------------------------------------------------------------------------------------------------

** 参数:bound 波特兰

** 返回: 无

********************************************************************************************************/

void USART1_Init(uint32_t boun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16.         /* 打开GPIO和USART部件的时钟 */

  17.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18.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配置GPIO的模式和IO口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9;                       // 串口输出PA9(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 IO口频率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0;                   // 串口输入PA10(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

        /* 配置串口硬件参数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    /* 波特率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IDLE, ENABLE);    /* 使能串口空闲中断 */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 USART_FLAG_IDLE);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使能串口 */

        /* 开启串口收发DMA请求 */

        USART_DMACmd(USART1,USART_DMAReq_Tx | USART_DMAReq_Rx,ENABLE);

        /* 使能串口1中断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 函数: USART1_DMA_Init,  串口1初始化。 配置串口1的DMA,并开启DMA接收中断。

**------------------------------------------------------------------------------------------------------

** 参数: 无

** 返回: 无

********************************************************************************************************/

void USART1_DMA_Init(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55.         /* 打开DMA通道时钟 */

  56.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ENABLE);

  57.         DMA_DeInit(DMA1_Channel4);//TX 通道

  58.         DMA_DeInit(DMA1_Channel5);//RX 通道

        /* TX 通道 配置*/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USART1->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usart1_tx_buffer;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4,&DMA_InitStructure);

        /* RX 通道 配置*/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USART1->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usart1_rx_buffer;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USART1_BUFF_SIZ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5,&DMA_InitStructure);

  85.         /* 使能DMA收发通道 */

  86.         DMA_Cmd(DMA1_Channel4,ENABLE);

  87.         DMA_Cmd(DMA1_Channel5,ENABLE);

  88.         /* 这里没有使用DMA接收完成或者发送完成中断,如需要,可以在这里添加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usart1 interrupt reques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ClearFlag;

        uint16_t Count = 0;

        /* 处理接收空闲中断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IDLE) != RESET)

        {

                /* 清除标志:先读SR,再读DR */

                ClearFlag = USART1->SR;

                ClearFlag = USART1->DR;

                /* 获取接收数据个数 */

                Count = 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5);

                usart1_tx_flag = USART1_BUFF_SIZE - Count;

  109.                 /* 处理数据,这里用于演示,将收到的数据使用DMA发送出去 */

  110.                 memcpy((uint8_t *)usart1_tx_buffer, (uint8_t *)usart1_rx_buffer, usart1_tx_flag);

                /* DMA接收复位 */

                DMA_Cmd(DMA1_Channel5,DISABLE);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1_Channel5,USART1_BUFF_SIZE);

                DMA_Cmd(DMA1_Channel5,ENABL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