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L430下载器 亲测可用

楼主(2020-09-20):
记得每次烧写程序断电再上电烧写,不然会烧写不成功

网友A(2020-11-08):
可以说说要用些什么编程器来写的吗?

网友B:
要怎么连线

网友C(2021-06-11):
引用 网友A:
可以说说要用些什么编程器来写的吗?

一般都是keil,像我就习惯keil4,就算出了5我都不用

网友D(2021-10-06):
支持msp430g2553芯片吗

网友E(2021-12-19):
是不是430都支持呀

网友F(2022-04-12):
没错,关键是支持哪些MSP430芯片

网友G(2022-05-12):
请问下载电路有吗?要怎么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