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一个结构特别的电机

楼主(2020-09-20):
如图:
1是转子;2是固定减振器;3是上下端盖轴承和固定器(电焊固定,说明一次性使用);
4是铁芯和励磁绕组;5是转子绕组;6是换向器;7是电刷;8是散热风扇。

通过查找资料该电机为单相串励电动机:
    单相串励电动机属于单相交流异步电动机,是交直流两用的,
所以又称为交直流两用串励电动机。由于它转速高、体积小、
启动转矩大、转速可调,既可在直流电源上使用,又可在单相
交流电源上使用,因而在电动工具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电机主要由定子转子及支架三部分组,定子由凸极铁心和
励磁绕组组成,转子由铁心、电枢绕组、换向器及转轴等
组成。励磁绕组与电枢绕组之间通过电刷和换向器形成串联回路。

平常用过很多步进电机,无刷电机,没有见过该结构的电动。

网友A:
家庭手持式打蛋器常用这种结构的电机

网友B:
手电钻以及一些家用的交流电机大部分是用单相串励电动机,是你自己少见多怪,不过整体结构设计不是和常见的单相串励电动机一样。
另外,你这个不是拆解,真要拆解的话就会发现两端有可能不是轴承而是含油铜套甚至是铁套。

网友C:
铁芯上挂了个励磁线圈

网友D:
是老式的仪器,仪表散热电机。

网友E:
罩极式电机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我会认真学习,提高鉴别能力和专业水平。

网友B:
不是罩极式电机,而是串励电机,你可以百度一下,罩极式电机是不带转子线圈和换向器的,定子上还有短路环,见下图

楼主:
单相串励电动机
它的结构有所不同,铁芯是闭合的,上下端盖轴承和固定器用镙丝固定。

网友F:
单相和多相串激电机知识结构和性能的不同,原理是一样的,串激电机本身的特性也有,一次性那就成本更低,不过现在的工业制造能力,攒机电机已经没有维修价值了,因为太便宜了,人家厂家也不喜欢你去维修,买新的才能增加销量.

网友G:
明显的错误

很明显,8不应是散热风扇,而是一个用与显示电机正在转动的标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很明显,8不应是散热风扇,而是一个用与显示电机正在转动的标示。

醉了,你觉得装进外壳还看得到那些叶片是否转动?费劲心思想看看是否转动,还不如听听声音,看看主轴带动的东西是否转动还更直观,甚至于看看碳刷处是否打火都比看叶片直观。

网友I(2020-10-21):
引用 网友B:
不是罩极式电机,而是串励电机,你可以百度一下,罩极式电机是不带转子线圈和换向器的,定子上还有短路环 ...

罩极式电机很奇怪,空载时短路环很热,加载后却降温了。如何解释?

网友J:
很像我家以前使用的打蛋器里边的电机。

网友K(2020-11-30):
引用 网友I:
罩极式电机很奇怪,空载时短路环很热,加载后却降温了。如何解释?

空载时转速高 感抗大 短路环感应电压高

网友L:
引用 网友B:
不是罩极式电机,而是串励电机,你可以百度一下,罩极式电机是不带转子线圈和换向器的,定子上还有短路环 ...

这个电机无霜冰箱用的,我换个几个

网友M:
构造不太一样。这个定子线圈不是围在转子上的。
另外短路环是电机的起动绕组

网友N(2021-05-03):
虽然构造不同,但与电钻电机原理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