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MLX90614红外温度计源程序

楼主(2020-09-20):
/***********************************************************
*
*   功能:利用MLX90614实现红外测温
*
*   平台:keil5 + STC89C52
*
*   作者:辟邪居士
*
*
*   日期:2020年9月19
*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elay_5t {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                //延时5个机器周期
# define LcdDB P0
//************** 端口定义**************
//LCD 控制线接口
uchar flag1;
sbit  LcdRS=P2^6;
sbit  LcdRW=P2^5;
sbit  LcdEN=P2^7;
//************ 函数声明*****************************************
void   delay(uint N);              //延时程序
void LCD_show(uchar x,uchar y);
void LcdBusy();
void LcdwrDat(uchar dat);
void LcdwrCmd(uchar cmd);
void LCD_init ();
void   display(uint Tem);           // 显示子程序
bit    SMB_ack();                        //应答信号
//*************主函数*******************************************
//mlx90614 端口定义
sbit  SCL=P1^1;// 时钟线
sbit  SDA=P1^2;// 数据线
//************ 数据定义****************
bdata uchar flag;          //可位寻址数据
sbit bit_out=flag^7;
sbit bit_in=flag^0;

uchar TeL;   //温度低八位
uchar TeH;   //温度高八位
uchar PEC;
uint TEP;  //存储温度

void Delay1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i = 2;
        while (--i);
}
void SMBus_Start()   //开始信号
{
        SDA = 1;
        delay_5t;
        SCL = 1;
        delay_5t;
    SDA = 0;
        delay_5t;
        SCL = 0;
        delay_5t;
}

void SMBus_Stop()   //停止信号
{
        SCL = 0;
        delay_5t;
        SDA = 0;
        delay_5t;
        SCL = 1;
        delay_5t;
        SDA = 1;

}
bit SMBus_writer(uchar DAT)     //写一个字节
{
        uchar i;
        uchar temp;                                        //缓存寄存器
        bit ack;                                        //定义位变量,反馈应答信号
        temp = DAT;                                        //待发送字节存入缓冲寄存器
        for(i = 0;i < 8;i++)                //循环发送8位数据
        {
                SCL = 0;                                //拉低时钟线
                if((temp&0x80)==0x80)        //判断temp的高位是0还是1
                        SDA=1;
                else
                        SDA=0;                                //送出相应数据
                delay_5t ;                                //延时5个机器周期
                SCL = 1;                                //拉低时钟线
                temp = temp << 1;                //待发送数据左移一位
                delay_5t ;                                //延时5个机器周期
        }
        SCL = 0;                                        //拉低时钟线
        ack = SMB_ack();                        //调用应答信号检测子函数
        return ack;                                        //返回检测到的应答信号
}
/*
bit SMBus_writer(uchar dat)
{
        bit ack1;
        uchar i;
        SCL = 0;

        for(i=0;i<8;i++)
        {
                Delay10us();
                SDA = dat >> 7;    //将发送的数据右移7位
                dat = dat << 1;   //将发送的数据左移1位
                SCL = 1;
                Delay10us();
                SCL = 0;

        }
        SDA = 1;
        Delay10us();
        SCL = 1;
        while(SDA)   //等待从机应答信号,超过2000us,返回
        {
                uint j;
                j++;
                if(j>2000)
                {
                        SCL = 0;
                        Delay10us();
                        return 0;
                }
        }
        ack1 = SMB_ack();
        return ack1;
}
*/
/*
//---------- 接收一个位----------
void receive_bit(void)
{
  SDA=1;bit_in=1;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bit_in=SDA;
  _nop_();
  SCL=0;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发送一个位---------
void  send_bit(void)
{
  if(bit_out==0)

       SDA=0;
  else
     SDA=1;
  _nop_();
  SCL=1;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SCL=0;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接收一个字节--------
uchar rx_byte(void)
{
  uchar i,dat;
  dat=0;
  for(i=0;i<8;i++)
  {
    dat=dat<<1;
    receive_bit();
    if(bit_in==1)
     dat=dat+1;
  }
  send_bit();
  return dat;
}
*/
void  send_bit(void)   //发送一位
{
  if(bit_out==0)

       SDA=0;
  else
     SDA=1;

  SCL=1;
  delay_5t;
  SCL=0;
  delay_5t;
}
uchar rx_byte()    //读一个字节
{
        uchar i;
        uchar dat;
        SDA = 1;
        _nop_();_nop_();
        for(i=0;i<8;i++)
        {
                SCL = 1;
                _nop_();
                dat = dat << 1;
            dat|=SDA;
                _nop_();
                SCL = 0;
                _nop_();

        }
        send_bit();   //主设备向从设备发送应答
        return dat;
}

bit SMB_ack()    //IIC应答
{
        bit ack;
        SDA = 1;
        Delay10us();
        SCL = 1;

        Delay10us();
        SCL =0;
    ack = SDA;
        return ack;
}
uint MLX90614()
{
        SMBus_Start();          //开始信号
        SMBus_writer(0x00);     //写从设备地址

        SMBus_writer(0x07);    //写命令

        SMBus_Start();        //重新开始
        SMBus_writer(0x01);   //写地址

        TeL = rx_byte();     //读取温度

        TeH = rx_byte();

        PEC = rx_byte();
        SMBus_Stop();
        TEP = (TeH*256)+TeL;
        //TEP = TEP * 0.02 -273.15;
        return TEP;
}

void main()
{
uint Tem;
SCL=1;
SDA=1;
delay_5t;
SCL=0;
delay(1000);
SCL=1;
LCD_init ();   //LCD初始化
LCD_show(1,1); //LCD显示的位置
while(1)
{
   Tem = MLX90614();
   display(Tem);
   delay(20);
}
}
//*********输入转换并显示*********
void display(uint Tem)
{
    uint YEP;
    uint a,b;
        YEP = Tem * 0.02 - 273.15;
        LcdwrCmd(0x01);       //清屏
        a = YEP /10;        //十位

        LcdwrDat(0x30+a);   //显示字符串
        b = YEP %10;           //个位
        LcdwrDat(0x30+b);   //显示字符串

}

//************************************

//------------ 延时--------------
void   delay(uint N)
{
  uint i;
  for(i=0;i<N;i++)

     _nop_();
}
//------------------------------

//******************LCD 显示子函数***********************

void LCD_init ()
{
        LcdwrCmd(0x38);
        LcdwrCmd(0x0C);
        LcdwrCmd(0x06);
        LcdwrCmd(0x01);
}

void LcdwrCmd(uchar cmd)
{
        LcdBusy();
        LcdRS = 0;
……………………

全部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