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单片机通过串口写入数据存到EEPROM,两条命令单独运行正常,一起运行有一条me...

楼主(2020-09-20):
STC8A单片机通过串口写入数据存到EEPROM,两条命令单独运行正常,一起运行有一条能运行
CF 01 04 FD这条命令执行不了
#include "Uart.h"

bit   busy;          //判忙标志
uchar idata SinBuf[20];    //接收缓冲区
uint  SinP;          //接收指针
uchar idata SoutBuf[20];   //发送缓冲区

uint  SoutP;         //发送指针

uchar Send_OK,Sin_OK;       //发送完成标志
U32   Ul_Value,RXDATA,ADDR_485;      //超声波值
/**************************************初始化串口********************************************/
void UartInit(void)
{
    SCON = 0x50;
    T2L = BRT;
    T2H = BRT >> 8;
    AUXR = 0x15;

    busy = 0;

    ES = 1;
          EA = 1;
}
/**************************************串口服务函数*******************************************/

void ReceiveChar (void) interrupt 4 using 3
{
  uchar ch;
        uchar idata Start=0xCF;//帧头;
        uchar idata End=0xFD;//帧尾;

        static bit bReceiveAdr= 0;    //接收地址标志
        uchar ucharAdr;//存放地址;

        static bit bReceiveCmd= 0;    //接收命令标志
        uchar ucharCmd;         //存放命令;

        static bit bReceiveEnd=0;//接收帧尾标志;
        bit bReceiveComplete=0;    //收到一个完整的数据包(导引头+地址+数据+帧尾)例:CF 00 04 FD

//*********************
  if (RI)
  {
  ES = 0;
  RI = 0;
  ch=SBUF;

  SinBuf[SinP]=ch;
  SinP= SinP+1;
        SW_Ctrl  = 0;

if(ch==Start)//如果收到帧头;
                {
                        bReceiveAdr=1;//接收地址标志1,准备接收地址;
                        bReceiveComplete=0;// 完整帧数据包状态为0;

                }
                else if(bReceiveAdr==1)//开始接收地址
                {        ucharAdr=SinBuf[2];
                        bReceiveAdr=0;//清除地址标志;
                        bReceiveCmd=1;//准备接收命令;
                }
                else if(bReceiveCmd==1)//开始接收命令;
                {        ucharCmd=ch;
                        bReceiveCmd=0;
                        bReceiveEnd=1;
                }
                else if(bReceiveEnd ==1 &&(SinBuf[3]==End))//如果帧尾是End;//就代表一帧数据包完成;
            {        bReceiveComplete=1;
                }

                else//收到干扰;
                {
                        bReceiveAdr=0;
                        bReceiveCmd=0;
                        bReceiveEnd=0;
                        bReceiveComplete=0;
                        //ucharAdr=0;
                }

                if(bReceiveComplete ==1)//如果有完整的数据包;
                {

                         if(SinBuf[2]==0x04)//查询  //如果是查询命令,就把对应的地址位的值取回来,按格式发回上位机;
                        {

                                CommandType();

      SinP= 0;
                        Sin_OK = 1;

                        }

                }
         if (SinBuf[0] != 0x06 )
        {
    SinP= 0;
    SinBuf[1] = 0;

    }
  if ((SinP == 8)&& (SinBuf[3] == 0x00))//修改这行可更换寄存器地址
    {
    SinP= 0;
    Send_OK = 1;
                        //return;

        }

  ES = 1;
  }

  if (TI)//发送----------------
  {
                ES = 0;
                TI = 0;

   if (SoutP < 7)
    {
    SBUF = SoutBuf[SoutP];
    SoutP= SoutP+ 1;
    }
        }
  else
    {
    SW_Ctrl = 0;
    SoutP=1;//发送指针归零

    }

                ES = 1;
  }//发送

/**************************************发送03号指令*******************************************/
void Respond03(void)
{
  unsigned int x;
  unsigned int i ;
  SoutBuf[0] = 0x06;//
  SoutBuf[1] = 0x03;//A型号:01,B型号:02
  SoutBuf[2] = 0x02;
  SoutBuf[3] = ((Ul_Value & 0xFF00)>>8);
  SoutBuf[4] = (Ul_Value & 0x00FF);
  x = 0xffff;
  for (i = 0;i<5 ; i++)
  x = CRC_modbus_rtu(x,SoutBuf[i]);

  SoutBuf[5] = (x & 0x00FF);
  SoutBuf[6] = ((x & 0xFF00)>>8);

  SoutP = 1;
  SW_Ctrl = 1;
  SBUF = 0x06;//启动中断发送
}

/*-------------------------------------------------------------
调用方式:void CommandType(void)
函数说明:
---------------------------------------------------------------*/
void CommandType(void)
{
//  uchar CommandLong;
//  CommandLong = SinBuf[1];
//  if (SinBuf[0] != 0xCF)
//    return;
//  if (SinBuf[CommandLong - 1] != 0xFD)
//    return;
  switch (SinBuf[1])
    {
    case 0x01://采集器发送请求
      {
      RXDATA = 0x01;
                  IapErase(0x0400);                         //擦除0400扇区数据
            IapProgram(0x0400, RXDATA);                    //在0400写入数据
      break;
      }
    case 0x02:
      {
       RXDATA = 0x02;
                   IapErase(0x0400);                         //擦除0400扇区数据
             IapProgram(0x0400, RXDATA);                    //在0400写入数据
      break;
      }
       case 0x03:
      {
       RXDATA = 0x03;
                   IapErase(0x0400);                         //擦除0400扇区数据
             IapProgram(0x0400, RXDATA);                    //在0400写入数据
      break;
      }    case 0x04:
      {
       RXDATA = 0x04;
                   IapErase(0x0400);                         //擦除0400扇区数据
             IapProgram(0x0400, RXDATA);                    //在0400写入数据
      break;
      }    case 0x05:
      {
       RXDATA = 0x05;
                   IapErase(0x0400);                         //擦除0400扇区数据
             IapProgram(0x0400, RXDATA);                    //在0400写入数据
      break;
      }    case 0x06:
      {
       RXDATA = 0x06;
                   IapErase(0x0400);                         //擦除0400扇区数据
             IapProgram(0x0400, RXDATA);                    //在0400写入数据
      break;
      }    case 0x07:
      {
       RXDATA = 0x07;
                   IapErase(0x0400);                         //擦除0400扇区数据
             IapProgram(0x0400, RXDATA);                    //在0400写入数据
      break;
      }    case 0x08:
      {
       RXDATA = 0x08;
                   IapErase(0x0400);                         //擦除0400扇区数据
             IapProgram(0x0400, RXDATA);                    //在0400写入数据
      break;
      }    case 0x09:
      {
       RXDATA = 0x09;
                   IapErase(0x0400);                         //擦除0400扇区数据
             IapProgram(0x0400, RXDATA);                    //在0400写入数据
      break;
      }    case 0x0A:
      {
       RXDATA = 0x0A;
                   IapErase(0x0400);                         //擦除0400扇区数据
             IapProgram(0x0400, RXDATA);                    //在0400写入数据
      break;
      }
    }
}
void Respond01(void)
{
  ADDR_485 =         RXDATA;
  SoutBuf[0] = 0xCF;//
  SoutBuf[1] = ADDR_485;//A型号:01,B型号:02
  SoutBuf[2] = 0x04;
  SoutBuf[3] = 0xFD;
  SoutP = 1;
  SW_Ctrl = 1;
  SBUF = 0xCF;//启动中断发送
}
void Respond02(void)
{

  SoutBuf[0] = 0xCF;//
  SoutBuf[1] = ADDR_485;//A型号:01,B型号:02
  SoutBuf[2] = 0x04;
  SoutBuf[3] = 0xFD;
  SoutP = 1;
  SW_Ctrl = 1;
  SBUF = 0xCF;//启动中断发送
}

串口部分

网友A:
提醒一下,串口接收中断处理要时间,你发两条要能满足它的处理时间它才会接收处理,另外写EEPROM处理也需要时间,把这些时间差错开就没有问题了,比如你要连续发,在这两条中间发时加一些延时,这样串口中断有时间处理数据并存储就可以完成你要的结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醒一下,串口接收中断处理要时间,你发两条要能满足它的处理时间它才会接收处理,另外写EEPROM处理也需要 ...

并不是延时的问题,是CF 04 04 FD,和06 03 40 00 00 01 9D 7F这两条分别运行可以,但是两条同时运行只有06 03 40 00 00 01 9D 7F可以运行,CF 04 04 FD不能运行。暂时没有找到原因